[問題求助] LG L192WS 接電源背光有亮,接上訊號線背光不亮(更新)

楼主(2012-10-15):
剛剛在找廢板的時候,找到一模一樣的想說很開心,不知道板子是好的還壞的,結果換上去的時候變成
橘燈橫亮(不是黃燈)按鍵無反應...看來這個板子也是壞的。

插上電源之後,背光有亮,畫面有顯示無訊號輸入,放了半小時都OK,一插上訊號線,馬上就無背光,但電源燈亮著

想說是不是AD板的問題,所以量測的一些元件對地的電壓值,還請大大們給小弟查詢的方向

PS..最近完的這兩台狀況好像喔!都是AD板..沒用過!

网友A:
[插上電源之後,背光有亮,畫面有顯示無訊號輸入,放了半小時都OK,]

這個狀況是半小時都有看到背光是亮的嗎???    如果是的話就不正常了!!

[一插上電源線,馬上就無背光,但電源燈亮著]

第一句不知道是不是打錯,是插上電源線還是訊號線???

是電源已送電,插上訊號線才有後續狀況,

還是訊號線已有送訊號,插上電源線才有後續狀況??

無背光發生時,ON/OFF的電壓變化如何?

各項應有的電壓是否有拉低或是其他情況??

請先自行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電源之後,背光有亮,畫面有顯示無訊號輸入,放了半小時都OK,]

這個狀況是半小時都有看到背光是亮的 ...

謝謝eson大大指教,已經更正了,是原本已經插上電源線,然後再插上訊號線跳掉

半小時的狀況都是有光了,然後畫面是 無訊號輸入的字樣在飄移...

狀況有兩種,一種是我送電之後過一陣子再插上訊號線,馬上就無背光

一種是先插訊號線,後插電源線,會有畫面大約3分鐘,然後無背光

電壓部份我有量測,但是電壓值都沒有變動,

ON/OFF這邊小弟不知道如何量測,還請eson大大不吝指導,謝謝您

网友B:
要不要考慮先把24C??換掉

网友:
[一種是先插訊號線,後插電源線,會有畫面大約3分鐘,然後無背光]

個人覺得問題點應該在高壓部分!!

可是不知道你是否有無工具可以測量!!  @@!!

建議先測量所有的P+I上的電容器,再查高壓變壓器!!

[半小時的狀況都是有光了,然後畫面是 無訊號輸入的字樣在飄移...]

比較像程序錯誤,可以的話!!  AD版上的24C16N先換掉試試!!

隔空抓藥,不一定準,只是給你作參考!!  畢竟我沒看到實物,不知道實際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考慮先把24C??換掉

macliu 大大,謝謝您的指導,我等等去找找有24C的廢板拆一塊來試試看。

网友C:
應該是MCU程序出錯
除了24C那顆8腳外  應該還有1顆MX25的8腳IC吧
如果有就是MX這顆管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MCU程序出錯
除了24C那顆8腳外  應該還有1顆MX25的8腳IC吧
如果有就是MX這顆管程序的 ...

collman007 大大謝謝您的指導,我剛剛去看了板子有兩顆24C

還有一顆8腳IC,可是左右有被顏色的東西蓋住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您說的
MX25   上面有AE0720的字樣!

网友B:
先試試看~~把24C??換了吧~~

昨天修一台整個都是花頻的~~~原本以為AD板掛了
結果先換一顆新的24C??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試試看~~把24C??換了吧~~

昨天修一台整個都是花頻的~~~原本以為AD板掛了

macliu 大大,請問板上有兩顆24C 我該換哪顆?還是一起換掉?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U103 24C02  DDC資料(Display Data Channel)

U108 24C04 OSD timer 生產日期 ....等參數

若OSD等功能都正常 可以考慮先換U1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llman007 大大謝謝您的指導,我剛剛去看了板子有兩顆24C

還有一顆8腳IC,可是左右有被顏色的東西蓋住 ...

如果另2顆是24C系列的
那另外那顆有黃白漆遮住的應該就是....
但是不確定是不是MX系列的(用不同家IC也是有可能)
你可以用刀片輕輕刮掉那2個漆  就可以看到編號惹
我是這樣做的 呵呵
不過如果是那顆問題就頭痛惹
因為那顆需要燒程式(IC好找 程序難阿)....不像24C裝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另2顆是24C系列的
那另外那顆有黃白漆遮住的應該就是....
但是不確定是不是MX系列的(用不同家IC也是 ...

小弟也沒有可以燒程式的機器...如果是這樣,還是直接上網買整塊好的AD板比較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另2顆是24C系列的
那另外那顆有黃白漆遮住的應該就是....
但是不確定是不是MX系列的(用不同家IC也是 ...

另外,小弟另一塊AD板這樣子的狀況,會一樣是那個MX的IC壞掉嗎?如果不是的話,小弟給他來的融合
不知道能否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小弟另一塊AD板這樣子的狀況,會一樣是那個MX的IC壞掉嗎?如果不是的話,小弟給他來的融合
不知道能 ...

編號一樣  但是不同廠牌型號LCD程序有可能不同
可以試看看  但是你要確定編號是否一樣

网友D:
LG部分機種很容易出現程序出錯,通病是電源ON/OFF不良、可顯示無信號但輸入信號就不良、開機LOGO破碎OSD字體亂碼等問題
另外AD上電解電容異常也會導致程序易出錯或損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試試看~~把24C??換了吧~~

昨天修一台整個都是花頻的~~~原本以為AD板掛了

24C??是不是可以以大換小??
16-->取代8
8取代4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4C??是不是可以以大換小??
16-->取代8
8取代4

小可代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可代大!!

m大後面代表不是容量大小??
小可代大!這不會記憶體不足??
反之~大代小!會不會不支援??

网友:
...哈!!!回的時候在上課中~~
所以回的不清不楚

eeprom小可代大....應該是說小容量的可以用大容量的去取代
ex:24C02可以用24C16去取代~
24C16則不建議用24C02去取代~

至於儲存參數用的EEPROM到底會不會用到那麼大的空間!!
其實可以拆下來用燒錄器讀取看看...

BUT
維修者喜歡事先準備常用零組件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準備最大的容量一種就好!24C16幾乎可以取代目前任何維修板子得型號(24C02/24C08...等)
況且我沒記錯的話!!!16~02好像價格都一樣

楼主:
現在最新狀況,小弟找到一個一樣的板子,然後插上去之後,變成畫面是各種原色在跳,
以為找到的廢版也是掛的,之後發現他的1117 IC位置是空的,小弟就把原本的拆過來用,
結果就好了!但是好沒三分鐘,小弟去調他的mean發現調整後他畫面會消失,(在某種模式沒看清楚)
再來就是他居然,mean按鍵和↑的按鍵相反了....這樣子是AD版的哪邊出問題呢??

完全沒遇過這種狀況...還請版上各位大大不吝賜教

楼主:
另外想起來當時的狀況,跟現在有點類似,最當初在測的時候,電源和訊號都送上時,正常亮

1~3分鐘,然後就開始畫面會自動消失,(電源燈還亮著 無背光)這樣的狀況跟P+I版有關聯嗎?

原本想測是不是燈管部分出問題,但不知道要怎麼做測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插上電源之後,背光有亮,畫面有顯示無訊號輸入,放了半小時都OK,]

這個狀況是半小時都有看到背光是亮的 ...

高壓迴路  AND 燈管    24C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壓迴路  AND 燈管    24C也有可能

AD版更換過了,所以我換過來的AD板24C還是有可能有問題?
畫面消失的時候有用過手電筒照,是完全沒有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部分機種很容易出現程序出錯,通病是電源ON/OFF不良、可顯示無信號但輸入信號就不良、開機LOGO破碎OSD字 ...

狼大,結果更換另一個AD版狀況一樣...但是那塊AD版是舊的,原本缺1117,拔了一個換過去,
之後狀況沒有改善,所以這樣跟P+I有關係嗎..?

网友:
無連接信號線下可顯示及連續點燈,表示問題不在P+I上

這類問題較屬於AD韌體通病

网友G:
你好:

1.請問附圖中, 紅圏的阻值是多少? (看起來是68Ω)

2.請問附圖中, 藍圏的二極體型號?

网友H:
若OSD等功能都正常 可以考慮先換U103,
但24C02不需另行燒錄嗎??換上一顆新品就可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OSD等功能都正常 可以考慮先換U103,
但24C02不需另行燒錄嗎??換上一顆新品就可以了嗎??,

您好,前輩們是說要燒錄,但我是從另一片板子換過來的,並非購買新的24C02

晚點我換U103試試看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我也有一臺LG192WS因為電腦顯示卡的HDMI接頭接反短路導致螢幕燒毀,
將AD板上的許多零件換掉後可以使用了,OSD選單也正常,其他功能也正常,
但就是電腦無法辨識螢幕且須要手動調整解析度至1440X900,
所以請各位先進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1.請問附圖中, 紅圏的阻值是多少? (看起來是68Ω)

謝謝回覆, 已請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