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吋液晶電視顯示異常求助

楼主(2012-10-15):
請教各位先進維修經驗.
目前有一部LG 42吋電視,型號為:42LP1R-ME.出現故障.
不良現象為不定時的顯示出現偏紅偏暗的狀況,如附圖所示.
目前推測為主板故障:6870TA88A65.
請問先進是否修過類似問題.請指教.
3Q.

正常時顯示

正常時顯示

不正常狀況

不正常狀況

不良狀況

不良狀況

网友:
出現之後會不會再恢復正常??

拆機PO一下內部狀況!!  再研究!!

网友:
樓主,,,,,, 您是行家ㄡ,,,,,,, 還未拆機, 您就已知道是 " 主機板問題了",,,,,,,,,(目前推測為主板故障:6870TA88A65) 。
        6870TA88A65  此編號是, IC 型號,,,,,, 還是 AD主板型號呢???????

              哎呀!!!!!!!!   終於遇到 " 傳說中的 ""高手", 了~~~~~~~~

网友:
好像很容易修喔
拆機就有修好機會
如果好運 應該 不難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