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影片中的故障是螢幕本身還是顯卡呢?

楼主(2012-10-15):
請問影片中的故障是螢幕本身還是顯卡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dHdDlwlnoc

網友說不是顯卡
不過我再如何看還是覺得是顯卡耶!
不知道有高手可以解惑嗎?(真的是螢幕本身造成的嗎???)
感謝

网友:
換片顯卡測一下,不就解了你的疑惑?

^_^

楼主:
cremaker大
是網友說一定是螢幕壞
可是跟他說明是顯卡壞
他不相信
也許我的知識不足....無法看出螢幕壞的可能

网友:
C 版主不是說換一張顯卡,測了就知道了,

不過印象中好像狼大有發表過一篇類似情形的螢幕故障維修實例........

去找找.........

沒找到.............

可能記錯了...............

楼主:
有請狼大
會是電容搞鬼嗎?
目前螢幕沒在身邊所以只能看看有無機會找到狼大的維修文

网友:
顯卡壞!!

螢幕是OK的!!

网友:
大大,,,,, 顯卡壞了, 也是此畫面!!!!
              螢幕T-CON 影像轉換晶片故障, 也是此畫面,,,,,,,兩者之間, 是互通的 。
         D-SUB 傳輸線,故障也是如此 !!!!!!!!

             那這三者, 不是只看影片顯影, 就能斷言的 。~~~~~~~~

             我猜"\  螢幕T-CON 影像轉換晶片故障 " 。~~~~~~~~~~

网友:
一般這狀況,應該算破圖了,常見是顯卡壞,或是過熱,也可能是電容濾波不良,或是記憶體有問題,GPU虛焊過熱造成,螢幕應該不會這樣,至少我還沒看過,螢幕有可能的就是顏色出不來,或是沒顯示,更嚴重一些的,就是面板問題了,也有那種偏光膜壞掉的,螢幕很少看到壞了是這樣的。

不過要修之前都是會確定問題所在,通常都換看看才是最實在的,找出答案的方法。

网友:
這就很明顯是破圖、分格圖!
所以就是顯卡故障啊,怎麼會是螢幕呢?

网友:
背景音樂讓我粉想睡n_067|

网友:
奇怪 一般桌機而又不是筆電

找朋友借個 顯卡或螢幕 換換看
或是把  顯卡或螢幕 帶到朋友家試試

网友:
顯卡壞了 +1

就是單存的破圖
現在廠商做的顯卡壞掉的機率遠高於螢幕

网友:
小弟拙見也是顯卡壞了
其實就跟樓上很多大大講的一樣只要拿一塊好的顯卡或是另一顆好的螢幕換下去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到底是什麼壞了

网友:
顯示卡壞的可能較高。

网友:
是顯示卡壞+1,很明顯的故障呀,怎麼會是螢幕壞呢???

网友A:
剛修到他牌~~狀況一模一樣

LCD故障~~AD板+排線

===============

但是顯卡故障~~亦有可能

其實很簡單~~現在每個人家裡絕對不會只有一台電腦

最起碼依定還會有的"筆記型電腦"~~~你也不用叫她換顯卡

叫他改接到其他台PC 或 Notebook即可

============
若是這台LCD是你修好~~寄回去給他後變成這樣~~一般我修好多會貼"易碎貼紙"(彈殼紙)
叫他拍照~~看看是否有破損~~~如果有就是他有拆過~~可以不管他或是在收費處理

如果沒有~~~叫他更換到其他台電腦試試~~要是還是一樣故障~~你就叫他在寄回來好好檢測看看吧!~~當然運費你負責

GOOD LUCk

网友:
顯卡壞~~顯卡壞~~顯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修到他牌~~狀況一模一樣

LCD故障~~AD板+排線

Ultraman大
您也修過這台型號嗎

那位網友確定交叉測試為螢幕的問題
AD板不就難處理了(換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您也修過這台型號嗎

YES !!!!!!!!    " 這次猜對了" , 大大加一分 。
此螢幕 LCD 不難處理 ,  24C16N 兩顆,,, 電解電容, 晶片旁邊拆下來量一下, OR 全換新電容  。 ~~~~~~

穩壓 IC  和 軟排線,,,, 接點處 , 也順便給她 " 清 一 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    " 這次猜對了" , 大大加一分 。
此螢幕 LCD 不難處理 ,  24C16N 兩顆,,, 電解電容, 晶片 ...

24C16N 兩顆就是難題了
要燒錄就頭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C16N 兩顆就是難題了
要燒錄就頭大了

大大,,,,, 有一些 AD板的 24C16N 是不用燒的, 直接焊接新品, 即可 。
        焊接時,,, 板子的接點, 焊錫要清理乾淨, 再用無水酒精, 擦一擦,,,,,, 再焊接新品上去,,, 再次檢查,,,, 有無錫橋 。
         好了之後, 試機OK~~~~~~~    " 收 錢 "~~~~~~~

网友C:
當下最快判定的方法就是把螢幕OSD按出來,如果是正常的,螢幕可能就沒問題,另外一個就是換訊源(換部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下最快判定的方法就是把螢幕OSD按出來,如果是正常的,螢幕可能就沒問題,另外一個就是換訊源(換部電腦) ...

螢幕OSD按下也是破圖
可能是AD或是排線要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