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內建搜尋功能真爛...==

楼主(2012-10-15):
以前還在用xp時,可以在內建的搜尋工具找到任何存放在網路磁碟機上的任一資料...還以為win7更加強大或是便利,結果到現在都已經出三年多的win7搜尋功能反而比xp還要遭糕,速度基本上只能算是烏龜爬n_084| ,xp都還要比win7快....這實在是太扯了... ,後來有找到一款號稱比win7要棒的軟體"Everything"這個軟體還真的是快的可怕,只不過,看了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有關如何設定從網路磁碟機上搜尋資料,真的讓人感到沮喪,就像是放在眼前卻又吃不到般的痛苦n_100|
Everything 比win7更強大的索引工具.rar (516.05 KB, 下載次數: 60)
http://playpcesor.blogspot.com/2009/01/everything-windows.html
雖然這個頁面上有介紹到如何從規則中設定,但能不能白話點,看了還是沒有看懂,所要表達的意思:on_083|

先前有問過一個朋友,據她的另一個在微軟工作的朋友回應說,微軟內建的搜尋功能是需要用到索引的一些功能,也就是要先建立索引路徑,建立完後再去找才會讓速度變的快起來,但他也說了,只要是找不曾找過的檔案名稱電腦都是會重新再建立一次索引路徑的,所以言下之意也就是說,除非你是找重覆性的檔案,不然速度是不可能快的起來的...==,聽到這裡,說了等於沒說... ......

剛剛找到一個軟體,還在研究當中"AllDup"有看到有可以選網路磁碟機的地方,可惜的是一直都找不到中文版,好像都只有英文版的,努力中.....

有沒有朋友可以推薦其它覺得不錯的搜尋工具呢? 因為我主要是要找可以搜尋網路磁碟機上的資料為主的

网友A:
加强Windows XP 对文件内部字串的搜索功能,请参考: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091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Windows XP 对文件内部字串的搜索功能,请参考: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09173/。 ...

感謝您的解答,只不過你好像看錯我要使用的工具了哦...我上面有提到用xp時,很正常,但在win7下卻反而很慢,我想要另找他款能夠取代此工具的軟體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解答,只不過你好像看錯我要使用的工具了哦...我上面有提到用xp時,很正常,但在win7下卻反而很慢, ...

Everything不能搜索文件内容吧?
我之前在Word文档中或者一些未注册扩展名的文档中查找关键词时,会遇到无法查找或查找不到的问题。比方XP磁盘扫描碎片文件中要查找一个关键词,即使这个文件中有这个关键词,因为搜索程序会跳过这类文件,搜索结果里就不会有。一些个Word文档同样有这个问题。我经常想知道哪个文档里包含有某个关键词,存在这个问题使搜索结果就会产生误导。
经过我说的改动后,再做上述搜索工作,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我想Win7、Win8估计也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erything不能搜索文件内容吧?
我之前在Word文档中或者一些未注册扩展名的文档中查找关键词时,会遇到 ...

是不行,但只要能找到符合的檔名就行了,雖然有看到可設定網碟但一直找沒有相關設定....有點無奈
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實在是太少了....

网友:
我用起來很方便, 很好用, 但不知道為你為什麼很難用, 是否是因為沒有符合win7的處理原則??

關於網路磁碟的問題, 它被限制了權限, 網路頻寬及速度, 主機的速度, 網路環境或許你可以考慮以 iscsi 的方式做做看

如果你沒有加入索引, 第一次搜尋一定是比較慢, 加了索引又會佔用硬碟空間, 而且 win7 也會固定去更新

參考一下說明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 ... ures/windows-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