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吹風機竟然也救回2張卡

楼主(2012-10-16):
看了  7300GS花頻修復不小心成功......一文,有人提到用1200W的吹風機也救回了一張卡,馬上找出壞掉的6600與7300來吹看看,真是老天保佑竟然都好了,也不知道可以撐多久,還是要有一支熱風槍比較好

网友:
虛焊,一般都撐不久!!

我加焊的,只撐3天???

网友:
兄弟~~不是我吐槽你~~一定撐不了多久的.......想當初我也是好傻好天真~~~
好消息是可以確定問題是出在gpu.......壞消息是怕這晶片有問題,連重植可能都救不了.......

网友:
吹風機 大概1-3天~值球 1周-6各月~ 換晶片 比較久~但是不划算

楼主:
OK馬上換卡來試試可以撐多久!!但有疑問為甚麼會撐不久呢?如果都不拆它不碰它應該可以用很久我是我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馬上換卡來試試可以撐多久!!但有疑問為甚麼會撐不久呢?如果都不拆它不碰它應該可以用很久我是我的想法 ...

因為原本也是因為熱漲冷縮導致的錫裂空焊啊

加焊後,上機使用也是會有熱漲冷縮,所以空焊的情況一定又會再發生
而加焊的話,那個接觸點比不上原本的狀態,所以當然會更早發生

要延遲這個效應,一般都是改善散熱方式,讓溫度的變化少一點
另一個說法好像是,就開著不關了,就沒有熱漲冷縮啦

网友:
我以前是用熱風槍,也修好幾片類似的故障,但就像幾位同學說的,用不了多久的。

所以還是建議若這片顯卡對你很重要,且使用頻率很高,還是重新請人植球或更換晶片。

网友A:
可以跑一下燒顯卡的軟體或3D Game,馬上破圖給你看

网友:
冷焊用熱風槍就是治標不治本內

网友:
下次也來試驗一下
如果不行也算學個經驗

网友:
用吹風機是怎麼修的 可否說明呢謝謝

网友:
之前一台筆電顯卡BGA虛焊(現在好多獨顯筆電過保都是壞這個)
我也是拿熱風槍加桿(上面壓了10元)
不過大概1個月後~ 客人就拿回來了
現在為了品質商譽,我都請人修了,直接換新的顯卡晶片還是比較保險

网友(2012-11-16):
引用 网友A:
可以跑一下燒顯卡的軟體或3D Game,馬上破圖給你看

j大我想偷偷的請問一下,我有2張 agp 7600gs都破圖雪花,只是情況不太一樣,後來我放在黑晶爐上加助焊劑去烤,當然我的黑晶爐有pid控制,當然也有到無鉛的融點溫度才停止加熱,就這樣2張就修好囉,跑mats,騎山豬吃甜甜圈也都pass,請問這樣不知能撐多久呢?以您的經驗來說的話........(因為我都轉賣給人囉,2星期了,不知會不會復發.....)

网友A:
自已的一點小心得,加焊不會超過1個月,拆下重新植球3-8個月(前提是散熱要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已的一點小心得,加焊不會超過1個月,拆下重新植球3-8個月(前提是散熱要作好) ...

那這種問題不就跟硬碟壞軌一樣,只要發生了,根本無法修復囉.......

网友:
回可愛大:
            你說的我也有發生過ㄝ~~之前還在用熱風槍修顯卡時,明明就修好一批顯卡,上機測試也ok,結果放一陣子再測,只剩1,2張正常而已,其他不是空焊就是開不起來,我還一直以為是我存放不好呢.........原來原廠也是用這種修法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這種問題不就跟硬碟壞軌一樣,只要發生了,根本無法修復囉.......

也是看運氣拉,但跟事後的散熱程度及玩 3D gamel的程度有絕對的影響

网友:
之前也用此方法修過花屏的8600,但是過沒多久又花屏了..

网友:
這是撐不久的..........

网友:
請問GPU以熱風槍吹過,有變好,此時如在用散熱片鎖上螺絲的強迫加壓散熱法,可以凍較久嗎?

网友:
;P;P;P;P;P;P;P

网友:
所有的晶片都一樣...管你是GPU,北橋,南橋,整合橋....
只要不是重新植球,能用多久都是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