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 關於電源器保險絲

楼主(2012-10-16):
請問各位高手 我是第一次拆電源供應器

今天把一個壞掉的POWER拆開看看 我發現他的保險司裡面斷了 不過他是焊住的 但是我看我另一個POWER是活的可以拆裝的

關於焊住這一個 我是不是買一個回來更換就可以了 買的時候需要注意什麼 它有什麼規格型號嗎?

小弟我有更換過液晶螢幕的電容  和 開關 .換保險絲應該也可以自己換吧?

請高手指點 謝謝

還有另一問題 我自己更換POWER的風扇   我買8公分的35元的而已 請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買的是3pin的 POWER的是2pin  我插了他是會轉 不過 我若插在主機板上的3pin插槽 風扇轉得比較快

插在POWER的2pin感覺風蠻小的 POWER外殼裝上 手最遠在距離約2公分處  有感覺到有熱風出來 這樣夠了嗎

网友:
燒保險要檢查高壓部分元件喔!!

不然換上還是會燒???

网友:
這是觀念問題 , 不是 保險絲 燒了就換保險絲 !!

請先瞭解保險絲的功用 !!!

再想想下一步該怎麼做 !!!

重要的是多看別人的維修文 !!!

楼主:
好謝謝

那我先多爬爬文

還好沒有直接去買來換  不然就做白工了

网友A:
保險絲管內如此黑,表示熔斷時電流很大,這也代表有元件短路才會這樣,必須要先查出短路故障源,才可以換上保險絲通電,要更保險一點就是修理好後先用防燒負載試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管內如此黑,表示熔斷時電流很大,這也代表有元件短路才會這樣,必須要先查出短路故障源,才可以換上 ...

不好意思 小弟很外行 冒昧再請問
短路故障源有包括 電源器以外嗎?

還是只在電源器本身 或是 電源器之外 例如可能在短路之前的電腦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761&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 ...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

感恩...

网友C:
我買8公分的35元的而已 --> 這麼好賺喔,我才賣2塊左右?我應該開個店面

网友:
對啊不要亂換,要先找出短路地方,不然換上去再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買8公分的35元的而已 --> 這麼好賺喔,我才賣2塊左右?我應該開個店面

哇..好便宜喔2元
零售也2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小弟很外行 冒昧再請問
短路故障源有包括 電源器以外嗎?

保險絲會斷,表示故障源在保險絲後,可以從保險絲後端元件開始查起

网友:
對啊一顆也賣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