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金手指生鏽解決方法
火..

楼主(2012-10-16):
家中住在海邊附近所以金屬類都容易生鏽

當然包括常見的電腦介面卡金手指

一般大家都是用橡皮擦來擦,總是擦不乾淨,如果生鏽太嚴重甚至無法保固

這時你需要一些特殊的清潔劑,水垢鏽班清潔劑等(當然有些會腐蝕)

需要高級一點的我有用過貴重金屬清潔劑之前是用在六分儀等航海儀器保養上的

金手指隨便啦水垢鏽班清潔劑就夠用了

使用前

使用後

擦完跟新的一樣,不具腐蝕性還有一層的防鏽保護,需要的人可以試看看

网友A:
這篇真的很受用....
記憶體 擦拭前 與後 前烈對比
可以分享一下那個是哪邊買的嗎?
謝謝.

网友:
樓主沒PO教學影片所以不知道真偽
我拿我家那些同樣問題的讓樓主試試,不收費且成功了我才相信!

上面回文是亂入的 很棒的心得教學!!我在螢幕上按讚按好幾下,等會得先來擦螢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真的很受用....
記憶體 擦拭前 與後 前烈對比
可以分享一下那個是哪邊買的嗎?

五金行大賣場都應該買的到類似的產品吧!!不一定要同品牌的,拿根棉花棒就可以輕鬆搞定

网友:
個人看完的感覺是,kingston的鍍金層其實還蠻厚?  雖然還是生鏽了
之前看有些記憶體的金手指部份,應該是有用橡皮擦擦過了
顏色就是整個褪成銀色,只殘留少許的金色

网友B:
  不会吧,那么给力?
  楼主内存条上的不是锈吧???如果是锈,那么清洗后应该留下类似蚀坑痕迹啊,不解。即使能搞干净,但我在想,这种东东肯定是酸性,有腐蚀性,应该使用后再用水清洗一遍。
  我对付这种情况一般先用乙醇清洗,不行再用橡皮擦,实在不行,直接在水龙头上用牙刷、牙膏伺候,再电吹风机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那么给力?
  楼主内存条上的不是锈吧???如果是锈,那么清洗后应该留下类似蚀坑痕迹啊, ...

金手指那裡不是一般鐵銹,而是一般氧化物並不會有侵蝕痕跡,當過兵的人都擦過銅扣

只要摸過或放久都會有銅斑甚至會有銅綠,一般用水或橡皮都擦不亮的 ,還是要藉助一些活性介面

他說明是無腐蝕性配方也沒磨砂劑配方,就跟洗碗精一樣,擦完棉花棒也只有黑黑的樣子

非常適合想要拿砂紙磨的朋友

网友:
圖2和圖3, 看起來續號不同, 讓人起疑.

网友:
出現大家來找碴了啊
好吧,我承認對貼紙序號這事我也幹過,但是因為拍照閃光問題作罷

不過有一點其實您可能沒有注意到,最左邊那顆ic chip上面的白色痕跡
兩張圖上面,該顆ic chip的白痕看起來一樣,排除掉ps這類工具的話
我認為應該是同一條ram啦

网友C:
這不是什麼買不到的秘方,用不著懷疑真假。有這瓶清潔劑的人試一下就知道了。

「大膽假設,小心求証」,是一件好事,但提出質疑的人可能在求証上還不夠小心。

可見得這瓶真的這麼有效,那以後很多人維修的人手上都會有一瓶,並成為標準配備。

网友:
以往 金手指 清潔 都是噴 接點清潔劑…
現又有新的方法  改天來試試…
感謝提供!

网友:
我看了ACID 這字眼就..起加冷筍.....ACID的意絲
在8#圖中 標示成份: Phosphoric ACID
咦!! 這個不就是   嗎?
想知道磷酸 參考以下
http://www.taimax.com.tw/images/propdf/24/MSDS_H3PO4.pdf
想知道其他酸類 看這裡  http://www.taimax.com.tw/product_3.asp

就酸性而言 也就略次於強酸 [ 硫酸/鹽酸/硝酸 ]   而強於[醋酸/硼酸]弱酸
應該屬於 中酸吧!?

用它清洗金手指 後
我想還是再用清水洗一下
我不會指望它有防鏽保護 怕它會慢慢腐蝕與金手指接觸的簧片接點

网友:
果然是處處是眉角
我都是用棉花棒加無水酒精來擦
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什麼買不到的秘方,用不著懷疑真假。有這瓶清潔劑的人試一下就知道了。

「大膽假設,小心求証」,是 ...

我看!!大家又要一起團夠了!!

网友:
我也一直再找方便清潔又能防鏽的工具  自己目前的清潔方式還是用藥用酒精+布擦拭 必要時用原子筆用的橡皮擦  大大提供的方法我會測試一陣子  這需要長時間驗證  是否會腐蝕  感謝您

网友D:
橡皮擦擦不乾淨,太軟
我都用原子筆橡皮擦,都擦的乾淨,不過金手指會變銀手指

主機板插槽我才會用快乾型的電子接點清潔劑清

网友:
真是應了那句話來形容:好東西要與網友分享~
下回可以用這個來處理,照亮電子界...

网友:
不知道拿檸檬酸來用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橡皮擦擦不乾淨,太軟
我都用原子筆橡皮擦,都擦的乾淨,不過金手指會變銀手指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04-1-1.html

目前是試用W大提到的跟惠民買的筆型橡皮擦,另一種的我還沒試
這種的跟一般買到的文具原子筆擦的差別是,擦完有研磨過的感覺
但是後續多久會再生鏽,要時間考驗
用更軟的那種鉛筆用橡皮擦,沒多久又會氧化掉了

网友:
奇怪! 難道都沒有人用銅油嗎? 我覺得很好用啊! 還是有什麼缺點?

网友(2012-12-04):
我是用美國龜牌的,效果也不錯,買了一罐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