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聲寶CRT全平面電視畫面故障維修【拆機】

楼主(2012-10-16):
電視開機畫面出現不正常

拆機取出電路板

垂直電路

故障電容330Uf/25V,實際測試才106.1uF,明顯容量不足

更換新的電容,測試值正常

重新開機,畫面正常(完修)

网友:
軟的好!!  簡單容易!!

不過有重複發帖喔???

网友:
板大為什麼要拆FBT?

楼主:
因為剛PO實電腦出現異常,就重新發一次!沒想到多發一次!!抱歉@@

网友:
你好︰
謝謝你提供一篇很好的維修實例給大家。
有件事要跟你說一下,版規有規定這裡的貼圖是使用800*600,但是你是使用1944*1458,這種圖檔太大了,會影響瀏覽速度。
這次我幫你改回來,但是下次請你使用800*600的 jpg 圖檔上傳,謝謝配合。

楼主:
感謝wish大!下次知道了!!

网友:
機板好乾淨~

楼主:
因為先前就有清潔整理過!!

楼主:
不拆,電路板取不出來呀!

网友:
直接抽出翻面即可維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大大是一拆開就發現那顆電容有問題??  還是靠經驗慢慢抓?

楼主:
先檢查垂直電路周邊電容@@

网友:
原來這種故障畫面是垂直電路不良 我以為是水平不良 哈哈新手 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