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航 TD-8313Aq 電話機微動開關超軟維修

楼主(2012-10-16):
這台電話的病因是電話接起來會自動掛斷電話

掛斷鍵外觀看起來已經不會回復到原來的位址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紅圈處的微動開關上面的蓋子怎麼不見了,
因為有兩台電話都出現一樣的問題,所以兩台微動互相擷取好得後
,就剩下這台一定要動用焊搶換零件的部份

完成這次超簡單的維修

网友:
電話也可以修啊太強了

网友:
這個微動開關正確的名稱是?

楼主:
好像就叫做微動開關,電子材料行問問就說電話要用的應該都知道

網拍上好像就這家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94366245

网友:
這有2種 一種是掛下去斷 一種是掛下去通

网友:
不過小弟怎麼買不到這種開關,所以上次電話罷工只好把開關分解後噴WD40再裝回

楼主:
會去找這個零件也是不得以的,手上兩隻電話機都是這個微動開關的塑膠部份斷裂,
把兩隻電話的零件湊成一隻,盛下的這隻就只能換零件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