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電磁爐 整機不工作

楼主(2012-10-16):
不小心從桌上掉下來
就無法開機了
想來學學小家電維修
家裡都有一些小問題的家電堆在那
昨天上對岸網站看電磁爐維修
整機拆開重裝一遍
神奇的可以開機了
但是發現並無加熱
而且按關機 風扇也不會停
會出現E1 錯誤1
過沒多久 他又整機不工作了
保險絲也沒燒黑
請教大大們~
接下來 小弟該如何修~
-----------------------------------
剛剛上網在看了一下
E1 不檢鍋 電壓太低
請問要換甚麼
住永和的我 到哪邊買零件比較快
------------------------------------
對於不開機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CPU可以拆嗎??

CPU可以拆嗎??

銅線有裂開了~後續再補清楚的圖

銅線有裂開了~後續再補清楚的圖

下方的銅線有從基板裂開

下方的銅線有從基板裂開

网友:
我記得站內有電磁爐的維修書籍、文章?

您說的故障狀況應該要PO個圖片及您的測量結果上來!!

另外建議把廠牌型號都加到標題中,方便站內資料搜尋!!

网友:
從桌上掉下來,那應該是基板裂了,注意基板有鎖螺絲的位置要特別注意,裂開地方用補焊或用跳線接起來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
有一個小的圓形銅線圈下方裂開了
那個小銅線是做啥用的勒
我回家再拍照~~

网友:
從桌上掉下來就無法開機了
E1 不檢鍋 電壓太低

請您先檢查檢鍋線圈是否開路或裂錫,這個有前輩PO過實例,應該不難修

网友:
會不會忘記把鍋子放上去在哀哀叫勒

网友:
掉落了,當然要先檢查是否有東東脫落或斷裂導致接觸不良,另外一些常見的錯誤碼:

E0 無鍋或檢測不到鍋
E1 系統保護
E2 傳感器開短路
E3 高壓保護.
E4 低壓保護
E5 鍋底超溫保護
E6 IGBT超溫保護

网友:
另外建議一下,把機型的編號 PO 上來 ^_^

我也住永和,想當然耳,若不是網購或特殊零件,一些較常見的零件,當然是光華商場了。

提供你我常買的兩家,今華及源達,請自行找一下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有一個小的圓形銅線圈下方裂開了

應該是電感,摔到裂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感,摔到裂錫??

它土黃色黏在板子上的東西裂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土黃色黏在板子上的東西裂開了

那線圈是電感,他沒有裂開,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