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LCD 油畫 請高手指示

楼主(2012-10-16):
看20分鐘後

网友A:
大仔 …修這片面板油畫,要這樣 "厚工" 嗎 ???

网友B:
先量測 t-con 上有標示 gm1~gm1~,各點電壓,應可判斷是否 橘子壞掉........

而且...........好像拆過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仔 …修這片面板油畫,要這樣 "厚工" 嗎 ???

大師:已確定AD板和邏輯板沒問題.所以就拆......我能確定邏輯板以上有問題(面板)但功力不夠.請大師指示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測 t-con 上有標示 gm1~gm1~,各點電壓,應可判斷是否 橘子壞掉........

而且...........好像拆過頭了 ...

wooden 大:無拆過頭.已確定AD板和邏輯板沒問題.點過公板.換過邏輯板.確定是(面板)有問題請指示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wooden 大:無拆過頭.已確定AD板和邏輯板沒問題.點過公板.換過邏輯板.確定是(面板)有問題請指示謝謝 ...

最近是油畫雞瘟嗎...手上3台都油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是油畫雞瘟嗎...手上3台都油畫

BEER 大:我以為有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BEER 大:我以為有好消息....

量量面板排座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師:已確定AD板和邏輯板沒問題.所以就拆......我能確定邏輯板以上有問題(面板)但功力不夠.請大師指示謝 ...

鄧大 …… 請將 t-con 至面板的軟排…一次拆一邊留一邊上電看畫面上傳 ,先留左,再留右 !

ps  小弟我不是大師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 請將 t-con 至面板的軟排…一次拆一邊留一邊上電看畫面上傳 ,先留左,再留右 !

大師小弟已上傳感謝

网友A:
鄧大 … …

18:09  小弟再看一下您的圖,您公板的解析度不對,請調整後再傳圖 !

18:59  鄧大 … 如解析度正確,則面板故障在左邊(白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 …

大師您好:非公板的解析度不對.(是開機20分鐘後的畫面)現在都變油畫的畫面.但冷機後有時又正常.現在在油畫的畫面

网友D:
市面上as15f故障新品很多,多家廠商比較.

网友E:
cof 脫膠吧 修好 可能很累

网友F:
20分鐘之後才變油畫

通常與IC的溫度有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師您好:非公板的解析度不對.(是開機20分鐘後的畫面)現在都變油畫的畫面.但冷機後有時又正常.現在在油畫 ...

油畫時用你的手指摸AS15看看是不是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as15f故障新品很多,多家廠商比較.

金剛大:有換過邏輯板不是as15g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f 脫膠吧 修好 可能很累

wecan 大:出現了.(cof 脫膠)有按過(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分鐘之後才變油畫

通常與IC的溫度有關??

eson0724 大:我也覺得IC的溫度有關.但溫度也無異常溫度(無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畫時用你的手指摸AS15看看是不是過熱

BEER 大:AS15g無過熱.上面量VDA 13.6V  VGH16.4V  VDD3.3V  VGL-5.5V  VREF12.8V 好像正常

网友F:
看看T-CON到屏,那黃色排線上的長條形IC,有無過熱的!!

之前有先進提到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T-CON到屏,那黃色排線上的長條形IC,有無過熱的!!

之前有先進提到過!! ...

eson0724 大:有再注意無過熱....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師您好:非公板的解析度不對.(是開機20分鐘後的畫面)現在都變油畫的畫面.但冷機後有時又正常.現在在油畫 ...

金龍大仔,,,,, X DRIVER / VR 調整一下,,,, U1 , U2  一顆時脈晶片, 另一顆電源穩壓晶片,,,,, 把它換新 。 ~~~~~~
                    軟排接頭 55PIN /  清一清, ( 或者 換新!!!!)  軟排一併換掉 !~~~~~~~~

                 有說錯, 要糾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BEER 大:AS15g無過熱.上面量VDA 13.6V  VGH16.4V  VDD3.3V  VGL-5.5V  VREF12.8V 好像正常

如確定過面板排座...看圖好像電壓過低或過高
面板左右兩塊電路板應該是對秤>>只差一個VR
不上外框等油畫在量左右各部電壓
比對看看
順便量無油畫時比對

网友:
這台應該不是(人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龍大仔,,,,, X DRIVER / VR 調整一下,,,, U1 , U2  一顆時脈晶片, 另一顆電源穩壓晶片,,,,, 把它換新  ...

YSHQQ 大:VR 有調整過.有一點變化.是換U2 嗎?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YSHQQ 大:VR 有調整過.有一點變化.是換U2 嗎?感謝回覆

金龍大仔,,,,, 一個一個換,  才好抓出 " 問題點" , 這是一種 " 享 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師您好:非公板的解析度不對.(是開機20分鐘後的畫面)現在都變油畫的畫面.但冷機後有時又正常.現在在油畫 ...

鄧大 …您10 樓的第一張圖,畫面左邊有疊影,所以…以面板故障機率大…
1樓的最後一張圖的u1,IC 編號是什麼( HX9804 ???),我看不太清楚, 請量 一下它周邊0歐娒的電阻及電壓是多少,阻值對不對,電壓正不正確 ,in 及 out 比對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您10 樓的第一張圖,畫面左邊有疊影,所以…以面板故障機率大…
1樓的最後一張圖的u1,IC 編號是 ...

大師您好:我要 HX9804 -C和CM1098資料找不到?0歐娒的電阻都有量過沒壞.電阻的電壓有好幾組有13V 4.8V 3.3V 2.6V 1.7V大師有沒有HX9804 -C和CM1098的資料.我想量看看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師您好:我要 HX9804 -C和CM1098資料找不到?0歐娒的電阻都有量過沒壞.電阻的電壓有好幾組有13V 4.8V 3.3 ...

鄧大 …hx8904  這個不用看dataheet ... 看線路就可以了,4 腳及11腳其中之一是vcc' 及地,
一組是 … 3腳  in  , 1、2    腳是輸出
一組是 … 5腳  in  , 6、7    腳是輸出
一組是 …10腳 in  , 8、 9    腳是輸出
一組是 …12腳 in  , 13、14   腳是輸出
進來的要大約等於出去的 !

ps 1  剛查了一下… 盧大已經印在牆上了面板IC HX8904TA TSSOP-14

ps 2 鄧大…您這篇普騰電視LCD LC-37F油畫就有查過了 !

ps 3 淘寶有找到 cm1098 液晶屏邏輯板芯片CM1098 R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hx8904  這個不用看dataheet ... 看線路就可以了,4 腳及11腳其中之一是vcc' 及地,
一組是 … 3 ...

大師您好白天比較忙.晚上我再量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