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三星 710v,710n,913v,913b ---MCU NT68F63L

楼主(2012-10-16):
三星 710v,710n,913v,913b ---MCU NT68F63L
我的三星機型為710V S,插訊號無畫面---不插訊號有check signal畫面---以為MCU壞了.........

1.後來在外國網站有人發表:在MCU NT68F63L 的 pin5~pin6之間加焊一個 50 歐姆電阻~
   結果: 開機後"正常"運作...
2.原本這是對策--開機一直顯示 "Not Optimum Mode. Recommended mode"的故障~

---以上---有相同問題的網友可以試試看!!!

网友:
這個太實用了
先試試看無妨

网友:
有圖解會更好!!  謝謝提供寶貴資料!!

网友:
參考電路

网友:
我的三星機型為710V ,插訊號無畫面---不插訊號有check signal畫面一直快速上下成一直線閃動。

現在在MCU NT68F63L 的 pin5~pin6之間加焊一個 SMD510 電阻~

這是添加SMD510電組

這是添加SMD510電組

   結果: 開機後"正常"運作...但是出現"Not Optimum Mode. Recommended mode",按下AUTO鍵螢幕自動調整後正常顯示

這是改完開機的畫面

這是改完開機的畫面
,過約45秒後畫面變黑就出現 "Not Optimum Mode. Recommended mode"這個對話框在那裏飄

這是經過45秒後的畫面

這是經過45秒後的畫面

請問有其他對策嗎?

以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