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电子器件数据库”软件(ECD),包含9000条贴片元件

楼主(2012-10-16):
  发一个“电子器件数据库”软件(ECD),包含9000条贴片元件基本信息,可按器件代码查询、型号查询,挺好的工具,希望各位喜欢!

   ECD(电子器件数据库)-贴片元件篇.rar (1.3 MB, 下載次數: 373)

ECD

ECD

网友A:
fix2010兄,真是惠我良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x2010兄,真是惠我良多啊!!

好东西大家分享,没什么。

网友B:
有簡體字的轉碼或是可正常顯示文字的軟體嗎?

我開出來文字都是亂碼??

网友:
這樣就省事多了!!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簡體字的轉碼或是可正常顯示文字的軟體嗎?

我開出來文字都是亂碼?? ...

四種解決方案

1.置換系統內建字體,將簡中的替換成修改過的檔案(簡單,不推薦)

2.將軟體繁中化(最麻煩,需要有程式能力…,極推薦)

3.透過 NTLEA 引導開軟體,簡中即可正常於繁中系統顯示(普通麻煩,很推薦)
http://bbs.pigoo.com/thread-36518-1-1.html

4.透過 pApplocale 引導開軟體,同 3(同 3),這也是目前最多發展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0953-1-1.html

楼主:
不完美繁化,已删除。

这个“ECD”软件我已经将它的大部分字体改成繁体字了,就红框里的不知它的位置,在您那边的电脑上会显示怎样?能不能截个图片放上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種解決方案

1.置換系統內建字體,將簡中的替換成修改過的檔案(簡單,不推薦)

我还第一次晓得还有这种方法啊,谢谢版主!

网友:
超方便的
使用上很好用 大力推薦

楼主:
有谁帮测试一下我修改的“繁体”版本啊,上个图看看,我要知道显示正常与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第一次晓得还有这种方法啊,谢谢版主!

第一個頁籤有未改到的地方,如圖
第一個頁籤有未改到的地方,但未圈選出來的,就是欄位名稱

第二個頁籤,也有未改到的地方,我是完全不懂這啦,如果很重要的話,也該完成它的繁化

或者是大家可以使用 NTLEA / pApplocale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我继续再试试。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感謝分享實用查詢程式,謝謝你!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提供

楼主:
  今天我又用另一个本地化软件对ECD进行了繁化,有哪位兄弟再帮忙在您的系统中检视一下,再给我上个图,我看看最终结果到底怎样。谢谢啊!

    再次繁化后的ECD58:

不完美繁化,删除。最终版见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又用另一个本地化软件对ECD进行了繁化,有哪位兄弟再帮忙在您的系统中检视一下,再给我上个图, ...

流覽,應該是瀏覽

首頁

首頁

次頁

次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覽,應該是瀏覽

  谢谢上边的兄弟提示,已改为“瀏覽”。版主说的状态栏上的部份,我在本地化软件中还是没有找到相关字符的位置,它们与其它字符存放方式可能有所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这个软件可能是用Delphi写的,我程序编写不在行,有懂的朋友不妨试着改改的。

  这应该是我最终繁化的ECD58,大家将就着用吧,状态栏里的东东无非是说目前的记录总数、当前是第几条记录。

最终繁化效果图

最终繁化效果图

网友E:
幫上面改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幫上面改字

大侠,是怎么办到的?我很好奇,能说说么?谢啦!
这几个字到底放在哪里?我用exescope查看的,没找到,其他的本地化软件也没找到。
该主程序是加壳的还是怎么?
还有,我觉得这个程序有个缺陷,就是没办法自己添加封装图。大侠有办法改进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是怎么办到的?我很好奇,能说说么?谢啦!
这几个字到底放在哪里?我用exescope查看的,没找到, ...

添加封裝圖

1.這個目前最快的方式,就是直讀 mdb 這個檔案,將新的封裝圖寫入
2.如果要寫程式達到此目的,期待有心人

网友:
哇!!  NORTON 2012 會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是怎么办到的?我很好奇,能说说么?谢啦!
这几个字到底放在哪里?我用exescope查看的,没找到, ...

直接改字, 你對比兩個檔案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封裝圖

1.這個目前最快的方式,就是直讀 mdb 這個檔案,將新的封裝圖寫入

  但是我打开ecb.mdb文档(用Microsoft Office 2003中的Access程序),它说有什么错误(如下图),我将“宏”安全性降低到“低”后,再打开时,能看到两个数据表文件了,但“Image”字段是些二进制数据,并非是图像,我怎么进行修改呢?能修改的话,我有空一点点地加封装图进去。

错误

错误

已打开表单

已打开表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字, 你對比兩個檔案就知道

  大大,我用UltraEdit将您改过文件与未改的文件比较了一下,结果没什么不同啊(如下图),这是怎么回事呢?

UltraEdit比较结果

UltraEdit比较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用UltraEdit将您改过文件与未改的文件比较了一下,结果没什么不同啊(如下图),这是怎么回 ...

你裝個好用的檔案管理程式  (Total Commander) , 然後用 內容比對 比對兩個檔案

网友:
感謝高手!造福大家

网友(2012-11-28):
好讚的工具啊n_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