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48.L1J02.A02 裡面零件名稱

楼主(2012-10-16):
請問圖中紅圈裡面的零件是甚麼

我猜是電阻可是他只有一環

電源端一頭量17v 另一頭量是0

网友A:
那是電阻保險絲,如果不通就是後端有短路,斷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電阻保險絲,如果不通就是後端有短路,斷開了。

那請問電阻有多大!!謝謝

17V進去應該是12V出來對嗎

网友:
電阻式保險絲(3A)斷路了,這個會燒斷表示後級電路有零件短路,BENQ通病(本站一堆實例~搜尋一下唄~)

网友:
FP或F開頭通常是保險絲
後面5707跟9024檢查看看  應該掛了
最好是連後面的電容(四方型灰色那顆)跟變壓器都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
該保險絲斷表示後端的背光電路有元件下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電阻有多大!!謝謝

17V進去應該是12V出來對嗎

既然是保險絲,正常的話兩端電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