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也来说说“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用万用表进行简单测量

楼主(2012-10-16):
  前天在修复自家一个灯具的电源过程中,遇到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DB3,很好奇地想把它测试一下。
  手边有个ATTEN的维修电源,按以往测试稳压二极管的方法,先将电流限定在150mA,然后将输出电压调到最小,串入需检测的器件,再慢慢调高电源电压。没想调到20几伏特时,DB3被一下子击穿!
  事后想想,我犯了个致命错误,“双向触发二极管”不象稳压二极管那样到了额定电压电流会慢慢上升,而是急剧上升(进入负阻区),而且我一开始将电流限定得太高,查资料才知道应该在5mA左右。

伏安特性

伏安特性

  今天看了一下《用万用表检测电子元器件》中相关资料,发现用万用表可以直接测试“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触发电压,觉得挺实用(方法如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

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万用表测量方法

1)  首先用万用表R×1K 档测量一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值,以判断一下被测管子内部有无击穿短路现象。正常时,所测阻值应为无穷大。
2)  将万用表置于交流公250V 挡,检测一下市电电压值,并以V0表示,记下此值。进行此步测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因市电电压不稳,造成以下步骤中测试计算的误差。
3)  按图4-56 所示的电路连接。将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与万用表(置交流250V 档)串联后测量市电,并将其值记为V1;然后对调双向触发二极管两引脚再串入电路测量一次市电,并将其值记为V2。则:
        VBO=V0-V1
        VBR=V0-V2
        式中,VBO、VBR为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个转折电压,正常时VBO=VBR。

万用表测DIAC

万用表测DIAC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万用表交流电压挡内阻一般为4KΩ/V,当置于250V档时,其内阻 Ri=250×4KΩ=1MΩ,Ri实际上相当于限流电阻,且阻值很大,因此在测试过程中不会损坏被测管。

对于测试结果,可按下述三个原则进行评定:
(1)若测得V1=V2=0,则说明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内都已经开路或断极。
(2)若测得V1≠V2,则说明被则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反向转折电压不对称。
(3)若测得V1=V2=V0 ,则说明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已经击穿短路。

检测实例:

  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型号为DB3。实测市电电压V0=230V,V1 =V2=193V,则:VBO= V0-V1 = 230 -193= 37V,VBR=V0-V2=37V。因VBO=VBR,故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转折电压对称性很好。

网友A:
說是20幾被擊穿,為何量出來Vbo又是37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是20幾被擊穿,為何量出來Vbo又是37伏特?

这个是资料里的。不排除稳压电源在电压上升过程中有瞬间高压,因为我有一次是先调高电压再接入DB3的。

网友B:
這個零件稱做 DIAC 一般人可能比較看得懂 ^_^

兩岸在稱呼一些電子零件,有很大的差異。用原文可能就比較沒問題了。

DIAC 只要是用來驅動 TRIAC 的,所以電流一般不大,主要還是要看規格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零件稱做 DIAC 一般人可能比較看得懂 ^_^

兩岸在稱呼一些電子零件,有很大的差異。用原文可能就比較沒 ...

  是啊,我觉得两岸好些词汇象小媳妇故意闹别扭一样——我就是不要和你一样。。。说笑了。
但倒是很有趣的。至少我还是能看懂的,多接触就习惯了。
  关键的文字语法表达两边都一样,看起来不吃力。但如果要加入地方特色的文字输入方式,比如说象用香港话、广东话、台湾本地语写一段文字,那我得晕死了。

网友:
各自用各自習慣的方式表達就好了。

兩岸友好交流多了,自然久了就習慣了。。。。

不然名詞的差異討論不完,還有老是繞在名詞上轉,接受新資訊的速度會太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觉得两岸好些词汇象小媳妇故意闹别扭一样——我就是不要和你一样。。。说笑了。 ...

我手上大陸電子方面的書滿多的,有件我一直想不通的問題。
那就是大陸沒有使用英文原文名稱的習慣。這麼說吧,若是要找一些原廠的規格書,多少會造成一些困擾!

另外大陸很多電子零件都是自製及特製的,一些規格書也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大陸電子方面的書滿多的,有件我一直想不通的問題。
那就是大陸沒有使用英文原文名稱的習慣。這麼 ...

  您所说的那些元器件(大概是您找到的资料里的)现在大多不生产了,现在在电子电器上使用的半导体基本是别人的技术资源。
  早期大陆是“自力更生”生产过“国产”的器件,当然都是有自己特色的命名法则。在六零年代(文革之前)大陆在电子技术方面(其实不止这方面)还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我有时这么想,如果没有那次人间浩劫,现在大陆在技术方面不输别人的吧。
  不过我也看到就这几年,大陆的电子技术在不断发展,我想其中一方面是得益于台商在大陆兴建电子厂的缘故,一些独立技术的元器件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但相关的资料比起国际通用的元器件来说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资料里的。不排除稳压电源在电压上升过程中有瞬间高压,因为我有一次是先调高电压再接入DB3的。 ...

應該是這原因,感謝大大回答.

网友:
節錄ST廠家之資料,重要參數如下:
VBO: 介於 28-36V之間
IBO:50uA
VF<VBO-5VIF:10mA(VF為與IF相交之電壓)
請參考圖中的VBO與VF值及IBO與IF值在導通前後之關係.
所以,以電表觀測電壓變化時,理應會出先兩個電壓變動值,即VBO與VF點
但因使用交流輸入較不易觀測出其中差異(變動太快),應可使用直流電壓輸入測試之
另一般指針電表之交流輸入阻抗,應為9K/V較多見.

网友:
1.此篇fix2010作者提出了,以ACV檔作為限流電路使用,實為少見,又多學習了新知,指針電表果然擁有萬用功能.
2. 一般指針電表大部分是以歐姆檔當限流輸出使用 ,只是常常有人不慎將其插入AC電源內而將該檔燒毀.

网友A:
這種東東,要在啥板子上拔最多?

想玩看看,如果不好找,那只得去材料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東,要在啥板子上拔最多?

想玩看看,如果不好找,那只得去材料行!!

溫控器,調速器,調光器. 一個約5元.
一般配合TRIAC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東,要在啥板子上拔最多?

想玩看看,如果不好找,那只得去材料行!!

在很多功率調整上都可找得到。

像是恒溫烙鐵台、熱風槍、燈泡亮度調整、轉速控制 .. 等應該都可找得到。

不過這類零件只要不是特殊的(例如大電流、大電壓),價格都不貴的。

网友:
DIAC工作原理,一般藉由調整VR數值,來對後端電容器,進行充電速率控制,即由調節閘流體導通角度,而完成負載的功率控制. 較精細之角度控制,有時會使用兩級RC相位延時電路.

楼主:
  这是ST公司生产的DB3 推荐的测试电路:

DB3 test circuit

DB3 test circuit

  DIAC对瞬间的脉冲电流具有一定的耐受性,从下面的图中可以看到,能承20mA的10ms宽脉冲、2A的10μs宽脉冲。

Itrm vs. tp

Itrm vs. tp

  另外,随着结温的上升,VBO也略有上升。

VBO vs. Tj

VBO vs. Tj

网友A:
ciko大大說的沒錯,一棵5元.

剛剛被我擊穿一棵(用電源供應器)

板大說的沒有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iko大大說的沒錯,一棵5元.

剛剛被我擊穿一棵(用電源供應器)

要串限流電阻啊.(阻值過大或過小皆不適當,電壓不足,亦不容易觀察)
有燒過,才有可貴經驗.(代價過高者,宜謹慎為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串限流電阻啊.(阻值過大或過小皆不適當,電壓不足,亦不容易觀察)
有燒過,才有可貴經驗.(代價過高者,宜謹 ...

目前,還剩一棵,串個電阻試試.

那棵擊穿的,我用CC模式,只看到電壓一直上去,到33V左右,它就往生了n_01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還剩一棵,串個電阻試試.

那棵擊穿的,我用CC模式,只看到電壓一直上去,到33V左右,它就往生了 ...

1,電源端串個3k電阻,再接至DIAC一端,DIAC另一端接地,直接量DIAC兩端電壓輸出電壓
2.我的說明上有標示IBO的正常工作範圍: 50uA - 10mA左右,你的POWER SUPPLY 應無法限流到這麼低吧.
3.至於為何要串3k電阻,也是估算出來的(使用具雙電源輸出的供應器,並採用串聯輸出模式. 故可得30V+30V=60V的可調輸出).
4.觀察重點在VBO點(我的元件實測值是34V)及其導通後負電阻特性. 多做實驗有助於對元件特性的認識及瞭解.
5. 以上敘述,再再說明了對元件或電路的分析,都必須在其符和正常工作條件下施行,才有意義.
6.好比電路中的電阻分壓計算,有兩個0.5W各10歐姆的電阻串聯,並接入10V 電源,要你求任一個電阻的兩端電壓,你的答案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電源端串個3k電阻,再接至DIAC一端,DIAC另一端接地,直接量DIAC兩端電壓輸出電壓
2.我的說明上有標示IBO ...

會想要作這實驗,是因為剛完成一個LabView程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56-1-1.html,太興奮,欠考慮的一時衝動.想要秀一下這曲線.看來是要有一番波折了!!
我的power supply 只能限流到7mA,電壓也只能到20V,我給它串加了一個30V限流很大的POWER SUPPLY,但超過的13V,造成這次的擊穿.

我串了一個10k電組,測到Vbo為33.3V,但是我只能測到3mA,26.5V(限流限過頭了),但已在路上了!!

CiKO大說得沒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會想要作這實驗,是因為剛完成一個LabView程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56-1-1.html,太興奮,欠考 ...

即使您的電源供應器有辦法限流到7mA,在沒有串電阻狀態下還是很容易將DIAC擊穿,
因為在電源供應器輸出通常有並聯容量不小的電解電容......當電壓調升至DIAC崩潰
電壓時,電容電量直接往DIAC倒,DIAC因此而往生了,這跟限流多少無關是暫態現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東,要在啥板子上拔最多?

想玩看看,如果不好找,那只得去材料行!!

省電燈泡燈頭裡電子式安定器都有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您的電源供應器有辦法限流到7mA,在沒有串電阻狀態下還是很容易將DIAC擊穿,
因為在電源供應器輸出通 ...

Agilent 的dc power supply 是會吸電流的(它自己號稱的,但我的是在跳蚤買的,可能不行?)

不過重點不在此,是我串上另一個30V的(丙級工業電子 )把DIAC幹掉了!!

不知N8736A.N5766A,E3640A-45A,E3646A-49A,E3616A,6684A,6621A-24A, 6627A..等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電燈泡燈頭裡電子式安定器都有一顆.....

剛剛拿一個省電燈泡燈頭,來看,真的有!!

回收桶,我來了!!:

楼主:
经过各位高人讲解,我也明白了许多,谢谢各位大大!
上次DIAC损坏后,我是在电子镇流器中找到的,不知小型化的节能灯具里有无DIAC,我有空也去翻翻垃圾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高人讲解,我也明白了许多,谢谢各位大大!
上次DIAC损坏后,我是在电子镇流器中找到的,不知小型 ...

簡易式的才有,用IC控制的鎮流器應該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