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_W7S_不過電

楼主(2012-10-16):
各位好
小弟經手一台W7S維修
使用者描述最後一次故障狀態是"電腦不穩定,當了,重新開機再也開不起來"
而檢查變壓器依舊有 19.0x 可是按壓啟動開關完全無反應,沒有任何燈號,感覺無過電
站內文章是它以前發生過的,後來網搜一下站外文章,
想說會不會類似 Eeepc 電源控制 IC 掛電問題
所以拆下板子後,就馬上檢查靠近電源處的IC
希望有經驗的先進不吝給個建議或參考!
感恩!!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背面
靠近電源處正面
靠近電源處背面
開關紐

這台W7S曾在幾年前有更換過顯示卡晶片
(剛剛網搜才發現以前的災情,該苦主卻花了4000大洋維修)

网友A:
請教大大!!

Eeepc 電源控制 IC 掛電,是哪顆IC出問題!!

正在苦惱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大大!!

Eeepc 電源控制 IC 掛電,是哪顆IC出問題!!

eson大他應該是指在站外搜索有看到不開的文章是因為eeepc電源控制 ic 掛點而無過電、無反應吧?

所以想說這台會不會同樣是電源控制 ic 掛點

网友:
eeepc 1008H 主板與電源輸入部分是用排線作傳輸,要查還是真的麻煩@@!!

网友:
power sw 有 3.3v 嗎?
如沒查電壓..
如有.壓著顯示晶片在按 power sw 看可否有動作..

楼主:
To eson0724
昨天網搜看到就關掉了
剛剛網搜才發現我昨天看的文章
痞酷也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32758-1-1.html

To oscar168
感謝提示,這個部份我還要拿去請教人,因為我不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昨天網搜看到就關掉了
剛剛網搜才發現我昨天看的文章

既然都拆開了又說不會量測電壓! 那為何還拆開直接找家維修中心送修不是省事..

你有提到之前苦主花 4000 維修顯卡..那跟你說應該還是顯卡問題..

這款顯卡溫度都會飆升很高如果修好筆電下方沒在加風扇座可能還是會產生同樣問題..

這建議給你作參考 ..

楼主:
我目前只摸索出按鈕上的
黑白線是燈號,綠紅線是啟動電源,兩者皆正常
如果要測試3.3v,是把變壓器插上後
再量,還是其他地方?

會拆,是有很多原因的...
我曾經送修一台,從網拍得標的迷你筆電
因為開機時間都歸零,拆開想自己更換電池(這個我還會)
沒想到因為遍尋不著該規格的電池
後來送去電腦店給人家換
於是它就往生了...
接到電話,要我去現場認屍
我用他們電腦上網,給他看我當時前幾天拆過的圖片
我說,電池在這邊(面板左方),你怎麼會拆那邊(主機底座)
因為是網拍低價標到的老古董,我只請求他賠償得標價與運費
(有上網登入給他看實際得標價格)

會拆,是有很多原因的...
當朋友都希望"你"親手把他們的電腦修好的時候
你至少會打開看看自己會什麼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修好它
能力不足時,再以其他方式救援

會拆,是有很多原因的...
順便拍照存證,萬一要送修,也避免被偷換東西都不知道
接觸過幾台電腦曾經被動過手腳,甚至連線都不接的
(被維修過但因報價太高而不修,然後淪落我手上時發現的)
我手裡還有一台微星的,昨天在測試,溫度超高,
一拆,裡頭有線沒接,一接上,卡死BIOS畫面...
苦主棄修不要了,後來我擺了一年多,忘了它的存在,昨天才翻起來試試...

會拆,是有很多原因的...
看到壞掉的3C產品,手總是不自覺的養了起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拆電腦,豈得知裡頭到底長啥樣子

會拆,是有很多原因的...
上來學習(先進的指導)與被學習(叔叔沒練過,小孩不要學這個錯誤的)
PO上圖片,瞻仰一下它的遺容,也許,
正有許多人也在同時間看到圖片,正在緬懷他們曾經或回想現在的它

我有個電子科的哥哥,只是沒住一起,也不常聯絡
最近會去請益,"也許"我下次來就會量電壓了
一切都在學習中

這台第一次送修的時候,是雪花六宮格
ASUS原廠換修,4000大洋到現在,在幾年前的一個過年前
這台是2007年出產的

网友:
看到各位大大的維修經驗真的只有一個感想"每個元件都是這麼小還能正確的找出受損的元件來更換,真是好塞雷"

楼主:
無心插柳柳成陰

最近很忙,忘了上次搞怪進度
由於已經組裝回去(組裝回去時就沒試過開機動作了,想說本來就不開機了,當然就不會去試了)

然後今天備份硬碟資料時,上網搜尋一下,無意發現asus的reset鈕
給它點了一下,插上電時竟然電池燈有閃爍了!!!
現在可以開機了...

這篇...我是外人我看了也無言了...
總之,這台沒問題了!!!
以上!!!

网友(2017-03-09):
引用 楼主:
無心插柳柳成陰

最近很忙,忘了上次搞怪進度

你這台 Asus W7S 目前是恢復正常? or NG ?

如果已經恢復正常,請於#1 發文處,可點選 "補充" ~說明已回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大大!!

Eeepc 電源控制 IC 掛電,是哪顆IC出問題!!

是這一顆.已經是通病了(圖片來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