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G41M-COM冷機可開,熱機不可開

楼主(2012-10-16):
大家好
這幾天送修一片技嘉的ga-g41m-combo主機板
它的問題是開機一段時間機板熱之後,在重新開機就開不了
它bios卡FC,複位幾秒就閃一下,就一直重覆, 需要冷機又可開機
想請問一般PCR都在冷機開機可過,為何機板熱後就會不能開機
這是不是南北橋問題居多~上周寄給技嘉修只換一顆c175電容
但拿回來依舊故障,明天又要寄一次~

想請問這類大都是什麼問題~保內不需我修但我想了解為何
能跑碼不是代表PCR都沒問題嗎?(硬體零件來說)
但冷機可開熱機卡碼真的奇怪~

网友A:
如果有元件不良的情況下 , 就有可能會發生這種情形 !!

如一些晶體不良高溫下漏電流嚴重 !!

都有可能會影響開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元件不良的情況下 , 就有可能會發生這種情形 !!

如一些晶體不良高溫下漏電流嚴重 !!

感覺上這一種問題不好抓~因需要機板熱才會發生~

另外提到的"漏電流"這個詞~不太了解就是漏電是指零件故障
無法達到零件規格上的標準意思嗎?

之前送幾片開機電路問題機板回來技嘉也大都換smd電容~
詢問也都說是電容漏電流,那這類問題"漏電流"零件要抓出來
是不是要靠經驗呢?

不然在沒通電下這麼抓出來呢?我發現她們厲害是那麼多smd電容
和電阻找找出問題真的強~我問它們過她們都說看圖才會快

网友B:
時開時不開的問體 最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時開時不開的問體 最頭痛~

是啊~又是PCR之後的時開時不開~
我有重新刷新過BIOS無效

网友:
G41北橋超級燙,怕此故障可能與北橋有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覺上這一種問題不好抓~因需要機板熱才會發生~

另外提到的"漏電流"這個詞~不太了解就是漏電是指零件故 ...

漏電流 除了電容 那些電晶體 , 等二極元件都有可能 !!

你可以自行上網瞭解一下就可知道了 !!!

當然這種問題不好捉 !!

有時為了加速狀況出現 , 會對機板進行加熱 !!

讓出狀況早一點現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電流 除了電容 那些電晶體 , 等二極元件都有可能 !!

你可以自行上網瞭解一下就可知道了 !!!

j大您說的這方法,是否就是對岸俗稱的燒機法呢?據說此方法是用一定的電壓對主板進行加壓,找出發燙的元件,將其取下或更換,來修復主板,對那種短路保護的特別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大您說的這方法,是否就是對岸俗稱的燒機法呢?據說此方法是用一定的電壓對主板進行加壓,找出發燙的元件,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804&highlight=
W大發的這篇可能比較接近你說的情況

J大說的方法,通常是用在故障是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故障的狀況下
譬如說 電腦開機半小時後,才會開始出槌
但是維修總不可能就坐在那邊等,所以可能就會用吹風機這類的
來模擬使用一段時間後,元件已經累積一定熱量到高溫的狀態

楼主:
來跟大家回報這片後續處理~

後來修回來技嘉換一片良品給我,我打電話去問他們說測試正常
讓我懷疑我週邊問題嗎?但用它寄來的良品其它周邊不變也不會發生故障
所以我還是覺的那片有問題,只是他們抓不出來不敢承認或時間耗太久

另外g41m-com這片故障率很高,上周又送另一片去故障是卡C1並幾秒後又
自動複位重新開機一直循環,後來昨天寄回今天測試修好囉
維修單寫換橋,換南僑,我有打電話問這麼判斷是橋故障呢?她們說看圖的
非查地址線,一般C1我們會懷疑記憶體但他告訴我現在新板的機板不一定是ram囉
我們公司的電腦g41m換橋換兩三次囉~不知這麼看圖就判斷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j大您說的這方法,是否就是對岸俗稱的燒機法呢?據說此方法是用一定的電壓對主板進行加壓,找出發燙的元件, ...

但這種加壓有時會把問題擴大囉~有時後面短路燒前面零件

网友E:
也許是南北橋或CPU座,其中一個虛焊,南橋的機率大些
熱機後,重壓南橋看看,能否開機,如是,重新植球並迴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04&highlight=
W大發的這篇可能比較接近你說的情 ...

W大這一種方法沒告訴大家這麼接,很多人也不知這麼弄,一推人問

有了電源供應器是差atx上嗎?如5v短路插5v的插槽媽?
con大你有用過這各方法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許是南北橋或CPU座,其中一個虛焊,南橋的機率大些
熱機後,重壓南橋看看,能否開機,如是,重新植球並迴焊 ...

有我熱機重壓過它還是不開機~一樣卡碼
南北橋我都壓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W大這一種方法沒告訴大家這麼接,很多人也不知這麼弄,一推人問

有了電源供應器是差atx上嗎?如5v短路插5v ...

沒有
膽子不夠大,技術知識也不夠
另外一點是,我沒有電源供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
膽子不夠大,技術知識也不夠
另外一點是,我沒有電源供應器

目前我也不敢這麼弄,但如果遇到這一種smd小零件短路可能會找到死
機板上好幾百顆找瘋囉~如果又沒電路圖跟本不知那些是那一路電的零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來跟大家回報這片後續處理~

後來修回來技嘉換一片良品給我,我打電話去問他們說測試正常

技嘉的維修人員越來越強了,光看圖紙就知道bridge掛了!?
太...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嘉的維修人員越來越強了,光看圖紙就知道bridge掛了!?
太...神...了...吧

可能不太想告訴我吧~因為一般跑線路或零件關係才看圖吧?
我朋友攪補習班想開這門課但是沒老師

网友G(2012-11-15):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CPU重插幾次,如果可一次可開,我會把CPU腳座清理一下去除氧化。

有時候就可以了,高階的維修還是只有高手會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CPU重插幾次,如果可一次可開,我會把CPU腳座清理一下去除氧化。

有時候就可以了,高階 ...

這個問題我有想過但是機率不大所以就沒有做了~

因有跑碼代表cpu有運算囉~開始執行bios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