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網路卡上的MAC位址

楼主(2012-10-17):
目前的網路卡都是內建在電腦主機板上
請有有辦法把那組XX-XX-XX-XX-XX-XX位址移到別的主板的網卡上嗎??
公司即將更換新電腦...
公司用的軟體受權是鎖網卡的MAC...
電腦換了軟體就沒辦法用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說那組MAC是燒在哪裡換過去就好了??
麻煩大大但指點一下..

网友:
網路上看到的,請試試看是否可以騙過鎖網路卡MAC Address的軟體
http://blog.xuite.net/arcloveangel/lovestore/22796117

如果不行再試以下軟體
k-mac

但是記得同一網段的2台電腦不可以有相同的網路卡MAC Address

楼主:
感謝大大...來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