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usb無線網卡維修-已棄修

楼主(2012-10-17):
大家好
我們使用者不知這麼用的usb無線網卡的usb都弄到變型故障
共有兩個,一個確定機板被折斷囉,另一個機板好的但usb頭變型
想說把機板壞的usb頭把起來替換,我非常小心慢慢用還是有一個點
不見囉請大家幫幫忙這個是沒解了嗎?因焊點消失囉

今天主角

失去焊點接腳圖

网友A:
一隻沒焊點,可以直接拉線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隻沒焊點,可以直接拉線補上!!

因不知它線路這麼走,不知該補在那邊,因點消失囉也無法用電表量跟哪個零件通~

网友A:
連到焊點一定有線路,要仔細看一下!!

東西在你手上,我也沒天眼通,你只能靠自己嚕!!

网友:
照片模糊我也看不出來那條線是連到哪裡??

還是你要拍清楚一點在PO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到焊點一定有線路,要仔細看一下!!

東西在你手上,我也沒天眼通,你只能靠自己嚕!!

謝eos大~我有拿斷機板那片找是連接到晶片淡晶片引腳太小是乎不可行
我在找找看有其他的點或方式吧!

有用刀子把點刮一掛是點有亮一些囉~

楼主:
謝謝大家囉~
今天下午用刀子刮一刮有亮點出來囉,於是不管它就先焊接
上去囉~經過測試網卡還是沒反應,燈都不亮
測試點到晶片引腳有導通,所以因該晶片有燒掉囉~

只好棄修~故障點跟之前一樣,插上usb沒反應燈不亮明顯不是接頭問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