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STC89C54RD程式讀取

楼主(2012-10-17):
最近遇到幾顆對岸的產品STC89C54RD(PLCC Package),上網找了很多關於這個程式編寫器,模擬器等....
太多都看不懂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讀取或用什麼程式來編撰
不知哪位先進曾經撰寫過這個chip,能否提供意見與提供相關資料..

网友:
我沒用過這個IC,都是用atmel的.
你可以試試與89C52和89S52相同的方式去試,只是你這個IC內容量更大,所以在功能也較好一些.
編譯時可以用keil  C的89C52和89S52.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STC89C54RD-datasheet.html

楼主:
但是我試過用IC燒錄器去讀它!還是沒辦法??
那應該使用何種編寫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試過用IC燒錄器去讀它!還是沒辦法??
那應該使用何種編寫器呢??

如果它的碼相容於於Ateml的8051系列,應該與那種語言編寫無關,那一種應該都都可以寫.
若你是用一般燒錄8051的ISP做讀寫倒不一定能讀取.
你必需把datasheet再看清楚,也許到該廠商的網站去多做了解較快.

編寫的語言與燒錄是不一樣的事情,編寫的語言的是屬於軟體.而燒錄是屬於硬體+軟體,根據硬體再寫燒錄軟體.

网友:
STC89C51RC/RD+ 系列單片機出廠時就已完全加密,無法解密
用戶程式是用I S P / I A P 機制寫入,一邊校驗一邊寫,無讀出命令,無法解密。

楼主:
能提供相關I S P / I A P資料與使用何種編寫設備嗎?

网友:
去keil 跟stc 的官方網站找,看有沒有免費的軟體下載。

网友:
你的 IC 燒錄器 是萬用燒錄器嗎?還是 stc 的燒錄器?

楼主:
我的是leaper-48 和 top3000,但都不行讀取,應該是有保護!!

网友:
你要複製人家的才智權 ROM IAMGE, 還是及開發然後燒錄呢.

楼主:
因為維修所以想要複製囉!我想我的讀取器都不行用@@@@

网友:
自己寫程式啊,人生才有意義。STC只能寫入不能讀出,不管你用那一種燒錄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維修所以想要複製囉!我想我的讀取器都不行用@@@@

讀寫都是可以的, 不過看樓主的問題和詢問的方式, 估計不可能3兩個月可以做得到, 暫時放棄吧.

如果你還是希望了解的話, 可以去官網下載她的 ISP 工具 和 DATASHEET (應該還可以找得到和下載), 裡面有詳細資料如何燒寫.

如果還是要讀人家的 ROM CODE 的話, 你只要想辦法在 COOL BOOT 和 ISP 執行的過程空隙中, 把幾行特殊的 RAM CODE 下載到 RAM 裡面執行, 就可以讀出來, 這是他們故意或無意間留下的 [後門], 其實每家 MCU 設計廠大多都留有這個 [後門], 只是不會公開也不能公開. 只要掃 OP CODE MAP 就會看到很多奇怪的指令, 沒有寫在技術文件裡面, 平常也不可能會用到.

寫你自己的 ROM IMAGE 的話就很簡單, 用 ISP 清理 FLASH 的內容, 隨便寫甚麼都可以

坊間有很多 STC 解密的廣告, 據說費用很便宜, 參考看看吧.

网友:
我積分200了

楼主:
我知道了xiaolaba大!感恩囉!

网友:
跟大家提醒一下!破解程式行為可能會觸法,請勿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网友:
宏晶科技出的 89系列 微處理器 使用 ISP 來燒錄程式,網路上有賣他的實驗板並且附上許多"無料"的程式和軟體,提供學習者自學!! 1~2000元算是超值了.不過要有XIAOLABA 大的經驗和功力可要花上好一段"艱苦的學習時間".... 模仿學習 和 仿冒不一樣,但是有灰色地帶不要冒險越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