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LAYSTATION3出現死亡黃燈

楼主(2012-10-17):
因本人從事遊戲機銷售的,本人想問一下PLAYSTATION3出現死亡黃燈,相信是PLAYSTATION3底板的BGA封裝的CPU和GPU焊鍚脫焊,但本人從網上看到是要用BGA返修台才可令CPU,GPU起出來,再重新清理CPU,GPU,加鍚珠,和加助焊劑,然後再用BGA返修台焊回CPU,GPU,但BGA返修台價錢昂貴,而且有使用壽命次數有限,本人驚不識用,白白浪費了使用壽命次數,就壞了,本人跟隨網上用熬風槍分別向CPU,GPU吹數分鐘,令底焊錫自動溶回焊實,本人試驗過的確可令PLAYSTATION3起死回生,但用地只有了一個月後舊病復發,所以本人想請教各位還有沒有偏方維修

网友:
該BGA還是要BGA!!

加焊只治標??  可能也有必要換晶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9C%9F%E7%A0%B2

土砲也行,不過工具部分需求也不少!!  我都還沒準備好!!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維修事業做的是口碑,如果一昧只想用偏方
我想不用多久你的招牌自然被砸掉...

反修台我不知道有使用的次數或壽命
也許你講的是預熱台或是熱風槍的加熱絲...
那些都是小錢~~
而且整體壽命也沒你想像中的那麼多(正常使用大概都能用個5~10年有吧!)

如同二樓也有提到
該重工就要重工~
錫球溶解再回焊多次,難免會因為氧化...等因素讓品質下降
使用熱風槍也因為無法發揮最佳的加熱曲線,也有可能讓晶片組過熱死亡...

我不知道您修一台ps3的收入是多少,但想必相對應的毛利應該不錯
況且願意入手返修台多少也代表您的專業能力、技術到達一定
要去平衡這台成本不用單靠修ps3...吧

以上請您參考

网友:
加焊治標不治本~~~~換晶片 才有用~

网友:
張小立大大,,,, 晶片是有一定的, 使用年限,,,,,, 而錫球使用也有一定的時效,,,,, 有效期一到,, 就是要重焊 。
             如果銷貨量大, 而且穩定,,,,,, 那就給它 " 敗 下 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