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2"液晶電視 at4230c 主機板不啟動

楼主(2012-10-17):
亮待機燈紅色.主機板無輸出啟動電壓3v..電源版是正常的...

网友A:
檢查啟動電路..
先量開機按鍵電壓是否過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啟動電路..
先量開機按鍵電壓是否過低

已排除按鍵與遙控接收外部問題.acer 42"液晶電視維修案例很少n_080|
問題出在主機板n_106|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排除按鍵與遙控接收外部問題.acer 42"液晶電視維修案例很少
問題出在主機板  ...

我知道是AD問題阿..為啥要你量開機開關電壓
開關會導通不代表會開機..開機電壓有問題遙控或電源
開關沒問題也不會開機
先去弄懂開機電路
如你都找acer 42"液晶電視維修案例很少
的話那要如何修電視眉案例束手無策
再來用問的隔空抓藥
建議你先弄懂電源..AD工作原理
5VSB做啥用5VSB提供哪零件主電源有電源後
會產生待機電路待機電路就會去只是燈紅外線電源開關
當開機送訊號回控制零件就會產生PS- ON到電源
電源開始工作輸出5V..12V.24V
先弄懂以後抓問題就快

楼主:
感謝BERR前輩.這種2面線路板沒電路圖零件小很傷眼.修慣映像管電視對於液晶密集電路還在摸索....

网友B:
我的 奇美 42" 也是 AD 掛掉, 5VSB 進機板不動作, 無法產生 PS- ON到電源.

發現板子背面有些白白的粉狀痕跡,正面剛好就是電解電容的位置,原來大部分的電容都漏湯了.
建議弄份清單,把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換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奇美 42" 也是 AD 掛掉, 5VSB 進機板不動作, 無法產生 PS- ON到電源.

發現板子背面有些白白的粉狀痕 ...

感謝喔n_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