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8N不知問題再哪?[已解決]
火..

楼主(2012-10-17):
對電腦我是一個外行人.再此發帖求教此問題不知是否不妥...
若有不妥.請刪文!

有一台老電腦(ASUS K8N)工作上文書處理用途.
不開機.用橡皮擦.擦拭記憶體接點後已OK.
但看到機板上有2顆820uf 6.3v電容有爆漿凸起.所以順便更換!
就因為手賤.換了之後.噩夢發生了....(維修中只拆過顯卡)
會開機畫面出現K8N字樣.再出現w..... xp.再來螢幕就無訊號了...(主機燈號仍在作業中)
在安全模式下做過自動修復作業.也沒有用..

求助解惑.不敢奢望能用維修方式.只要不發費太多錢.換版解決也可!

网友A:
有沒任何警示聲呢?例如一個短 B 聲。

另外這個現象是換電容後發生的,銲點有無檢查過,是否造成其它部份短路?

网友B:
你好︰
如果你的意思是想徵求(買)一張主機板,那可以在徵求啟事版區刊登。
如果是要付費找人維修,那也是在徵求啟事中刊登。
這一區是主機板問題求助、教學及維修實例方面。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

网友C:
可以進安全模式,那應當超過你的能力了。。。。

(除非顯卡沒插好)

网友D:
焊接的時候是否有將板子上面的電池拔除?
沒拔的話似乎會有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任何警示聲呢?例如一個短 B 聲。

另外這個現象是換電容後發生的,銲點有無檢查過,是否造成其它部份 ...

警示聲正常.這個部份都已確認過.硬碟等會工作.
所以應該沒短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如果你的意思是想徵求(買)一張主機板,那可以在徵求啟事版區刊登。
如果是要付費找人維修,那也是在 ...

不好意思.就因為毫無方向.不知問題在哪.該換哪塊板...

网友:
ASUS的電容圖示極性是相反的!!
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進安全模式,那應當超過你的能力了。。。。

(除非顯卡沒插好)

顯卡已多次確認.插槽也做過清潔!
請問:如果是顯卡問題.安全模式也會顯現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時候是否有將板子上面的電池拔除?
沒拔的話似乎會有意外

沒!!!!!

网友:
標題可能要麻煩修改一下!!

把主機板的廠牌型號加上去!!

网友:
剛剛樓主發短消息給我,他說他今天的發言次數滿了,所以無法回覆,不是故意不回覆喔!

這是論壇防堵廣告機的措施,只能請他多多上來,很快就會解除。

网友E:
看上個除錯卡,但卡在那裡,或是換一片顯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個除錯卡,但卡在那裡,或是換一片顯卡試試!

收到!!謝謝!!來拼看看!
但..怕若不是顯卡問題.會花冤枉錢....

网友F:
你的目的是什麼?!

自己維修?~~還是請人維修?

換主機板=換新電腦,你的主機板可能連新品都沒得換,
必須買二手主機板.....

維修,你必須想想你是有興趣維修還是好玩的玩玩?
有必要為了喝杯牛奶養一頭牛嗎?

如果要找二手主機板請告知你原有主機板的品牌、
型號,大家會給你建議。如果要自己修那就得要有
相當的能力、裝備才有辦法,口說是無法讓你變成
工程師的。如有冒犯請多包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謝謝!!來拼看看!
但..怕若不是顯卡問題.會花冤枉錢....

如果有多的顯卡就拿來試一下,並不是去買一片回來測啦
會不會硬碟排線沒接好,或動到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目的是什麼?!

自己維修?~~還是請人維修?

您誤解了!
無意間發現此論壇.高手雲集.(非奉承.因看過許多論壇)
電腦維修甚至是組娤皆不是我專長!跟我行業也不相關.
我是從事家電維修銷售.已20幾年了.近幾年放棄crt.
開始學習液晶維修.(幾年前也花了幾萬塊去上課.感覺沒用..)
此版電腦問題.是我自己文書作帳用電腦.被自己搞壞了.不知如何是好(內有重要資料)
問過許多電腦公司.就是因為回答都一樣."太老舊了.沒辦法.只能換新救硬碟"!
所以才會此po文求救!
心想...或許有高手"點一下".不用整台換新(太高皆.文書處理用不到).問題即能迎刃而解了...

但剛加幾天..不懂版內規則.造成誤解.犯錯之處.請見諒.......

网友G:
有沒有可能是顯卡接觸不良哩,顯卡的金手指有擦重插嗎??

网友:
ASUS K8N 的主機板在拍賣場應該還可買得到。

建議硬碟資料很重要的話,先找一片中古的主機板來換下,這片再慢慢整理。

用 Windows 作業系統是會抓主機板的,動不動就出現藍天白雲,所以換成其它的主機板是沒用的。

网友A:
順道幫你找了一下,以下網址給你參考一下。雖然有些小貴,但還含 CPU 及一些贈品,算還實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29539212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沒有可能是顯卡接觸不良哩,顯卡的金手指有擦重插嗎??

剛擦過了..但是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道幫你找了一下,以下網址給你參考一下。雖然有些小貴,但還含 CPU 及一些贈品,算還實在的。

http://go ...

感謝喔~
但沒有顯卡.不知會不會是顯卡問題.

网友:
就主機板而言...整合晶片..丫門
不過你的問題..比較像HD
找個其他HD先灌XP測試..
或是用PE吧你要的資料先COPY出來
要修要玩在來慢慢玩..

如果上面我說的..有看不懂的地方
看你在那一區..找懂的人幫忙
才不會修到最後..你的帳目資料..全掛了

网友:
樓主我能了解您的心情,不想花大錢,又能修復電腦,如果是我會先這樣做.......
1.先確定power使用多久了,是否為機殼牌,建議先借一顆來試
2.做主板裸測,只插一條記憶體及顯卡,不插硬碟
3.看是否有開機嗶聲,如果沒有就真的要換板了,有的話就很可能是硬碟壞軌囉~~~
如果您有一些dos下的小工具,試著去對硬碟掃掃看有無壞軌.......
不過前陣子我有遇過,power問題導致硬碟怪怪的......

网友:
那你要找修電腦的幫你看問題在哪先.....
我只是給你方向...自己主機板一回事,
急需恢復系統運作一回事,弄清楚就不會
浪費大家時間............你故障症狀範圍很廣
搞不好硬碟排線接觸不良也可能有零件故障,
你掛錯科自然無法把病治好....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解答~
決定先救硬碟.再來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解答~
決定先救硬碟.再來死馬當活馬醫!

板子我有可是怕不是板子的問題 怕你白買 這塊板會壞就那2個mos很好修

网友C:
大家都遇過電腦的問題,愈舊怪毛病就愈多。。。。

我遇過最怪的就是完全進XP以後,5~10分後開始出開題。。。。重開機會也一樣,都是進XP一陣子就出問題。。。。。

你有家電維修經驗,也不能算沒有經驗。如果是要救硬碟裡的資料,用其他電腦把資料救出來,再換一台電腦用吧。。。。。

如果還再買舊板來用,怕遇上故障的機會會來得比較快。電腦能力不強,還是採用穩定性高一點、故障率低一點的電腦主機。。。。讓問題儘可能五、六年後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我有可是怕不是板子的問題 怕你白買 這塊板會壞就那2個mos很好修

謝謝~
就是怕不是版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遇過電腦的問題,愈舊怪毛病就愈多。。。。

我遇過最怪的就是完全進XP以後,5~10分後開始出開題。。 ...

謝謝~
現在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中!

网友I:
在8樓,dcstudio提出電容有沒有裝反,您似乎沒回答,很希望您能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8樓,dcstudio提出電容有沒有裝反,您似乎沒回答,很希望您能確定一下。

抱歉!
當時權限不足.無法回答.遺漏了.拍謝!
更換時確實抱持懷疑.但比對機板上其他電容圖示.
確定無誤!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
現在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中!

可先用這種轉接線,把硬碟接到別台電腦,先把資料救出來..
其它的若真沒辦法處理,就送修給電腦公司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先用這種轉接線,把硬碟接到別台電腦,先把資料救出來..
其它的若真沒辦法處理,就送修給電腦公司查了 ...

感謝幫忙找尋此轉接線.謝謝~
我已在安全模式下.使用隨身碟做備份!

而且在安全模式下."再次"系統還原.
竟然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幫忙找尋此轉接線.謝謝~
我已在安全模式下.使用隨身碟做備份!

會不會一開始的問題就是單純的-----作業系統壞掉了

畢竟,當初有擦過記憶體插槽才可開機

最好還是去拉個memtest+ 這類的記憶體測試跑看看RAM存取有沒有錯誤產生
如果有的話,現在還原的系統也會很快的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一開始的問題就是單純的-----作業系統壞掉了

畢竟,當初有擦過記憶體插槽才可開機

收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