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68-VS3-UCC不開機及亂跑碼

楼主(2012-10-17):
朋友從原廠2修後,仍不良的N68-VS3-UCC主機板(仍在保固中)
(手上只剩舊手機的照相機,先借用原廠照片充數)

“冷”開機如下圖

不良現象:有時不開機也不跑碼
處置:
1.        PCR當中,除了石英振盪器無壓差(手上無示波器可用),其他的MOS….皆正常(冷機,可開機,故 不亂拆件)
2.        南橋有溫度,不燙(研判有作功)
3.        對南橋施壓,每次跑碼都不一樣,如下圖:

4.        重壓可正常開機>>>當然不修囉(原廠保固中),請朋友再寄原廠維修,算是判定完成,無完修

每次跑碼都不一樣的情況與經驗,提供給各位大大參考

网友:
這也是茶故障的一種方式!!

网友A:
保固內丟給廠商即可~~~保固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固內丟給廠商即可~~~保固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同意大大的說法
朋友是要我幫忙確認哪裡出問題
原廠維修而損壞的情況,也很常見,因為原廠也是丟給加工廠處理,有時被加工廠的1修搞砸了,2~3修的技術員還OK,FAE不會處理這種小Case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大大的說法
朋友是要我幫忙確認哪裡出問題
原廠維修而損壞的情況,也很常見,因為原廠也是丟給加工廠處 ...

你的問題沒有意義

故障了保固內就給廠商玩,修不好修就修到
好為止,修到過保固為止。過保固就我們自
己玩.........

至於過程怎樣那是廠商的事情別替他操心,它
工作效率不彰是他家事...........

你煩惱廠商的問題幹啥

网友B:
他的問題不算沒有意義,能確定問題也很好。

其實原廠不應當犯這樣的事。。。。。

這種確認最後原因,對版上的同好也不無幫助。只是,這也是Nividia整合晶片最常見的同題。

同樣,原廠不應當二修還弄不好。早就該換庫存新品或良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問題不算沒有意義,能確定問題也很好。

其實原廠不應當犯這樣的事。。。。。

不是沒有認真修就是他那邊也抓不出問題點,懶得搞太久所以交件~~

不過,他們不是都換堪用良品給客戶爭取時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沒有認真修就是他那邊也抓不出問題點,懶得搞太久所以交件~~

不過,他們不是都換堪用良品給客戶爭取 ...

原廠都以客戶原件維修為主,遇不能修或缺料,則以替代品(已返修OK)歸還
問題有二:
1.不是工具問題,是維修後的可靠度,如何確認

2.替代品(已返修OK),通常存於倉庫一段時間;維修後的可靠度,如果不足,加上搬運等等因素,就會產生二次RMA
ps:新品RMA的比率,約3~4%,舊品RMA的比率,約12~17%   >>>>常態
這主機板測出不良原因,可提供原廠維修人員參考,避免被"菜鳥"搞的更遭
如何提高RMA維修的可靠度,是各大廠的難題,我也想過好幾年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問題不算沒有意義,能確定問題也很好。

其實原廠不應當犯這樣的事。。。。。

其實原廠不應當犯這樣的事>>>這個有點無耐,原廠都是委託加工廠處理,基於成本,1修人員佔85%,其中沒啥經驗的,又佔一半,所以送修,有時候得靠些運氣

网友A:
早年我曾幫一個朋友送修主機板,那時候是主機板公司直屬維修點,
過了兩天後對方來電說壞的部分缺料,他要我於中午12點XX分在OO
街口的飲料店喝涼的等他。我乖乖的去等......結果有位工程師找到我
後跟我說缺料沒辦法修,他用庫存的新品來交件。還吩咐我不可以講
出去,因為以公司的原則來說我這張板應該就打哈哈退修的,他卻拿
庫存新品來換給我,所以就雙方而言表面上...他退修...我領回,所以
沒單據....也就是對方給我沙密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我曾幫一個朋友送修主機板,那時候是主機板公司直屬維修點,
過了兩天後對方來電說壞的部分缺料,他要 ...

其實我等在此討論原廠的處置(矯正與預防措施),都已偏離原意
如果有機會聚會,倒是願意向a471大與draculaxx大及eson0724大 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