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鉛蓄電池充電問題

楼主(2012-10-18):
最近入手幾個電池6V  4AH  的鉛蓄電池 水都乾掉了
我想加完蒸餾水後  充電  請問如果用一班小顆那種 輸入120V AC 60HZ 12W
輸出 12V DC 500MA 的能充嗎  聽說充電電壓要高一點點  這樣能充嗎  還是太高
能用3個電組中間抽頭8V充  能嗎  要充多久阿

网友A:
smith20463大大,乾掉的鉛蓄電池,用直流去充電,不容易將硫酸鉛結晶分解,所以充電效果不好,
如果能將您那直流變壓器裡的濾波電容拆掉,讓它變成直流漣波輸出,再串接20歐姆1W的電阻,
這樣去充電24小時,效果會比直接去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ith20463大大,乾掉的鉛蓄電池,用直流去充電,不容易將硫酸鉛結晶分解,所以充電效果不好,
如果能將您 ...

個人對這個滿有興趣的,因為我有幾個 UPS 中的電池都是這種情況。

想請教一下這個理論是?我真的很想了解。

THKS..

网友A:
cremaker大大您好,關於鉛酸電池,以小弟淺陋的知識,大約知道有這些特性,寫在這篇的17樓,
您不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069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maker大大您好,關於鉛酸電池,以小弟淺陋的知識,大約知道有這些特性,寫在這篇的17樓,
您不妨參考看 ...

感謝,我去了解一下!

^_^

楼主:
受教了  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th20463大大,乾掉的鉛蓄電池,用直流去充電,不容易將硫酸鉛結晶分解,所以充電效果不好,
如果能將您 ...

灌交流它很像會暴掉吼XD
我可以直接用橋式整流過110V  再用變壓器轉DC  直接充可以嗎
要串多大電阻阿  變壓12V會太高嗎XD
其實我不太會算XX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灌交流它很像會暴掉吼XD
我可以直接用橋式整流過110V  再用變壓器轉DC  直接充可以嗎
要串多大電阻阿  變 ...

應該是先用變壓器轉成12VAC,然後用橋式整流轉成直流漣波(不加電容濾波),這時因為電壓高於電池6V
以上,所以串接20歐姆電阻,使電流小於0.4A(即電池容量的10分之1),然後充電約20小時到30小時,由於
這電池本來已經乾掉,所以硫酸鉛晶體會大量附著在電極板上,因此充電效率會變低,所以充的時間要加長,

充好後,放置1天再測試電壓看看,如果低於5.5V,可再次以相同方式充10小時,然後放1天,再次測試電壓,如果能達6V,即可正常使用,如果很快就沒電,依然可繼續依照前次方法多試幾次,隨著充電次數增加,應該會漸漸回復容量。

交流漣波小電流、長時間充電的方式,可慢慢分解極板上的硫酸鉛晶體,能救回多少算多少(容量),如果不願意花很多時間來嘗試,可直接買新的。

對了,電阻用5W才夠,前面回帖沒仔細考慮,說得太小,在此更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先用變壓器轉成12VAC,然後用橋式整流轉成直流漣波(不加電容濾波),這時因為電壓高於電池6V
以上, ...

如果用三相的電源,整流後拿來用,效率可以增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先用變壓器轉成12VAC,然後用橋式整流轉成直流漣波(不加電容濾波),這時因為電壓高於電池6V
以上, ...

我看12V的電瓶 有人說可以用3A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三相的電源,整流後拿來用,效率可以增加嗎?

windata大大,三向的可能更不好喔,要將硫酸鉛晶體震碎,必要的條件是:

1.高電壓 2.高頻率
但因1和2導致的大電流則須避免,以免電池溫度急速升高、導致爆裂、噴濺,因此多了第3個
制衡的條件,就是窄波寬,在這情況下,單向電壓的半波整流會比全波好,而三向的則更不好。

其實,如果由這3個條件,不會很難設計出適合的電路:
1.以555製作工作週期小的方波震盪器。
2.用555輸出去控制如13003之類的電晶體當開關,去控制直流電源來對電池充電即可。

如上所述,直流電壓可為電池電壓之3~5倍、甚至更高都沒關係,只要脈衝夠窄、不會造成電池發熱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12V的電瓶 有人說可以用3A充

smith20463大大:因為震碎硫酸鉛晶體需要時間,所以用小電流長時間充電,效果才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先用變壓器轉成12VAC,然後用橋式整流轉成直流漣波(不加電容濾波),這時因為電壓高於電池6V
以上, ...

請問一下  怎算小於0.4A的阿  I=V/R   這串20歐姆不是0.6嗎
不知道是不是我記錯....橋式直流出來最高直很像要乘上根號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怎算小於0.4A的阿  I=V/R   這串20歐姆不是0.6嗎

12V-6V(電池)=6V,6V/20=0.3A
剛開始,電池電壓可能會很低,可是充電不久就會升到6V,這時雖是虛電壓,但已經足以讓充電電流
變小,這就是1般充電器(最高電壓限制)無法充進去的原因,因此必須以較高電壓、小電流方式,加上
脈衝方式來救回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6V(電池)=6V,6V/20=0.3A
剛開始,電池電壓可能會很低,可是充電不久就會升到6V,這時雖是虛電壓,但 ...

對吼...我都忘記  充電是正接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對吼...我都忘記  充電是正接正...

那我這有四個6V小電瓶  一個2V  一個4V  一個6V  另一個在同學那
可以並聯充嗎  這樣電流很像會很大吼 整流器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6V(電池)=6V,6V/20=0.3A
剛開始,電池電壓可能會很低,可是充電不久就會升到6V,這時雖是虛電壓,但 ...

那我這有四個6V小電瓶  一個2V  一個4V  一個6V  另一個在同學那
可以並聯充嗎  這樣電流很像會很大吼 整流器那邊

网友A:
每個都用電阻限流到10分之1電流,9個加起來如果沒超過變壓器的輸出電流量,就沒關係,頂多注意一下
變壓器會不會很熱,會的話,就分2次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個都用電阻限流到10分之1電流,9個加起來如果沒超過變壓器的輸出電流量,就沒關係,頂多注意一下
變壓器 ...

嘿嘿  明天跟實驗室借變壓器來充充看

很像要用水泥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先用變壓器轉成12VAC,然後用橋式整流轉成直流漣波(不加電容濾波),這時因為電壓高於電池6V
以上, ...

上面寫的 充20小時後放一天  電壓如果沒到再充   再充之前要先放電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寫的 充20小時後放一天  電壓如果沒到再充   再充之前要先放電嗎?

免放電沒關係,因為只是要繼續用漣波去震結晶,主要目的不是充電,也不怕過充,即使過充,
也只不是過是將水電解而已,如果水分蒸發過多,須加以適量補充。

如果一旦電壓升上去了,且嘗試放電、充電幾次,覺得回復得差不多了,正常使用時,記得淺放即充,
勿深度放電,以免又產生大量結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放電沒關係,因為只是要繼續用漣波去震結晶,主要目的不是充電,也不怕過充,即使過充,
也只不是過是 ...

剛去學校才知道學長去論文發表了  唱空城XD
突然想到  要先橋式再變壓吼  因為如果先變壓再橋式的話會12V會變成16.97V 最大鋒值  很像
去才料行  電源還拿錯電阻給我XD  一個5摳..讓我想網購@@  12V變壓器還缺貨  剩下12 0 12 的太貴沒買=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data大大,三向的可能更不好喔,要將硫酸鉛晶體震碎,必要的條件是:

1.高電壓 2.高頻率

A-John大大,請問一下,若是一般汽車用電瓶,高電壓、高頻率、窄眽衝各是多少?效果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John大大,請問一下,若是一般汽車用電瓶,高電壓、高頻率、窄眽衝各是多少?效果比較好 ...

根據小弟得到的資料,電壓通常為電池電壓的2-3倍,頻率須達到8KHZ(含)以上,才能有效率的和
硫酸鉛結晶產生共振。

由於不同大小的結晶,最佳的共振頻率不同,因此如果能在8-40KHZ之間掃頻(變頻)的話,將能得到
最高效率,即使不能掃頻,只要在8KHZ以上,也會有不錯的效果,只是振動時間可能需長達10小時。

至於窄眽衝的工作週期,則由能供應的電流決定,電流提供越大,則需越窄,主要是防止瞬間電流
太大、造成電池急速升溫爆裂,或則酸液急速沸騰、噴濺而已,因此如果電流限制在10分之1容量或
更小,則不用限制眽衝寬度也沒關係,不過修復後的充電時加需加長,才能充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據小弟得到的資料,電壓通常為電池電壓的2-3倍,頻率須達到8KHZ(含)以上,才能有效率的和
硫酸鉛結晶產 ...

謝謝A-John提供保貴資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據小弟得到的資料,電壓通常為電池電壓的2-3倍,頻率須達到8KHZ(含)以上,才能有效率的和
硫酸鉛結晶產 ...

用這個電路改改看?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866488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這個電路改改看?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866488

感謝forest162提供這麼好的電路,只要加上功率放大,就能很好的拯救電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