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923NW 螢幕 閃爍後黑屏 (完修)

楼主(2012-10-18):
這台12V的地方是16v
如圖
那個地方量到就是16v
直覺是那兩個肖特基壞
不知道我的猜測正確嗎?

現在買不到零件了,明天再買來試

症狀:螢幕開後閃爍後即滅

…………………………………………

經提醒先測燈管發現一支會閃
燈管全換後以正常

网友:
什麼問題要說阿..你這樣如何幫你.

网友:
故障狀況為何???

网友:
我記得沒錯的話原本就是16V沒有錯(但不保證啦),很久沒修過這台了。三星的電壓原本就跟一般的不同了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畫面一閃即滅
Google查不到那個高壓區的16腳IC的datasheet  (MP1008ES)
有人說第四腳接地能斷開過載保護
不過好像不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畫面一閃即滅
Google查不到那個高壓區的16腳IC的datasheet
有人說第四腳接地能斷開過載保護

畫面一閃即滅.跟您量的那個地方沒有關係.
重點放在升壓變壓器附近.

网友:
一閃即滅

第一步  查燈管

第二步  查高壓供電

第三部  查高壓電容

第4步  查高壓變壓器   ................................

网友:
附議樓上說法
建議先測燈管好壞

楼主:
四燈管的。面板MT190AW01 V.5
單點燈管測試  一隻會閃...............

网友:
換燈管吧!!

LCD無背光,先從最簡單的查起,就是燈管要先查嚕!!

楼主:
藍色那條
第二次換燈管
上次換把背光都弄得不均勻
這台好像比之前那台好拆

网友:
我覺得迴授壞了...

网友:
燈管最好一次都換掉!!

我的傷痛,只換一側,另一側也撐不久??

還有卡到耗電流的問題??

楼主:
剛看到海洋液晶郭大哥的店在附近而已
趕緊求救,去他那邊買了2組燈管。
換上後,終於好了。

第2次換燈管,有比上次好了,上次把背光都弄的不均
這次也不是很完美,這次的心得是如果燈管或內裝沒有很密合,在裝液晶鐵蓋時實在有夠難裝
這次有一兩個卡筍沒卡進去。

然後因為換太久,有入塵了,有灰塵在裡面

我好像還有2、3台液晶燈管壞的還沒換。
液晶都是好修的先修,現在擺了十多台,再慢慢回修

楼主:
技術不好~ 還是有漏光
有畫面時看不太出來!!
待機畫面就很明顯了

网友:
多拆幾次就熟能生巧,技術也越來越好,我也在持續熟練中!

楼主:
我昨天又拆一台,結果也是燈管掛掉,上次忘了多買幾隻燈管
下午又要去海洋液晶跟郭大哥買

楼主:
還真的是要我練習換燈管~ 連修三台都要換!而且都是上燈管掛。
今天來一台samsung 920NW 也是上燈管有一隻變紅閃爍~再來練習一下

网友:
技術都是因為熟成生巧,修多了,經驗也到,加油喔n_089|

网友:
第一次換燈管我也弄好久~拆OK,回裝就~較困難都差那一點點才能卡進.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熟能生 巧,恭喜完修,三星的燈管常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真的是要我練習換燈管~ 連修三台都要換!而且都是上燈管掛。
今天來一台samsung 920NW 也是上燈管有一隻 ...

大大您是換燈管還是換一組的?
如果是換燈管不知道可不可以PO一下?

楼主:
上下管燈,2組共 4隻!都換
燈管帶鐵蓋帶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