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電路-高壓濾波電容放電

楼主(2012-10-18):
拍的還不錯吧!
一閃一閃亮晶晶,還必差~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星芒嗎

每次都有心裡準備了,但還是都會嚇一跳

网友:
能拍到這一瞬間的"火星"

還真是強人

該不會是用錄影的吧

楼主:
20連拍裡面才這張有火花
錄影的我也有看到火花,但是不漂亮。
拍照可能快門慢一點,所以有煙火的樣子

网友:
技術不錯、拍得很真實~~~很美~~~

网友:
讚~能拍到這畫面~~光是 放電聲就有夠嚇人囉

网友:
拍的很帥 ^_^

我想這類高壓電容放電可以用電阻來放電,就不用這麼驚心動魄了。

网友:
這應該要放在"攝影相關"版面,

网友:
你的相機不錯!!   打光也很柔和!!

网友:
去弄一個電容放電器吧..

网友:
火花很漂亮,聲音應該夠震撼,不過沒小朋友在旁邊吧!

网友A:
水喔
不注意標題會以為在用砂輪機在切機板

网友:
這張不仔細看還以為是加工的咧拍的超美的給你一個讚

网友:
可以用放電電阻發光放電啊...不然很危險的,,,會嚇到人的.....

网友:
要養成習慣,有上電每次要放電...

楼主:
請教發光電阻是什麼
拍賣有看人賣做好的200元

网友:
放電電阻是2隻腳去碰觸電容的兩端將他殘餘的電透過LED釋放出來,才不會被電到

网友:
最好是用電阻(之前有人是用杯水)
以免傷害工具、焊點與元件接腳

网友:
之前被電過 後來用5歐姆的水泥電阻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喔
不注意標題會以為在用砂輪機在切機板

哈哈,講得很貼切 ...

网友:
拍得真好,剛看照片時,還以為是PS的特效咧,雖然是連拍,但仍然很棒,我的舊相機只能3連拍而已,應該是沒機會拍出這種效果.

楼主:
的確,我拍完看到也好像photoshp 特效
另外電容放電容能自己做嗎?不知有沒有電路圖。
還是直接買水泥電阻放電就好了。這樣是不是就不會 啪 一下。那要怎麼知道他放完電呢

网友:
拍攝的很漂亮!沒有想到這也能拍的如此亮麗!可是想到觸到身上會覺得恐怖!

网友:
1. 先量好電壓,計算電阻阻值和瓦特數.
2. 知道電壓,用一個二極體1N4007,一個電阻,再串一個LED.
3. 也許用個DC-AC,電阻,氖燈.

网友:
拍的很讚喔~真厲害!!!
電容放電的聲光效果真的的有夠嚇人的啦~

尤其是不小心"啊斯"到的時候....
麻的~~~一瞬間從椅子上彈飛起來~~~
阿娘喂~~~~~

网友:
其實我不敢這樣放電
喜歡玩電又怕被電的人

网友:
可以用絡鐵放電。

网友:
有點像電影的特效,但有點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