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常壞哪些元件?

楼主(2012-10-18):
有哪些元件是常會壞?先從哪裡著手?

网友:
要說常壞的!!
就是電容器了,

其他的元件故障率就要看設計,每種廠牌的通病都不同

故障時也視使用狀況,而會有不同程度的受損,僅能一一檢測而知

並無所謂常壞的狀況,當然下手檢修也因故障狀況與維修人的習慣而有所不同了??

网友:
fuse , emi filter , mosfet , transofrmer , scky diode , photcoupler , pwm ic , buck cap, output cap.

网友:
一般電源供應器壞的零件還是以電容居多.

网友(2012-11-28):
電容 加 1
先開不了機或開機很慢.... 比較少直接炸MOS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