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c8600 錯誤代碼 e536 更換燈管維修

楼主(2012-10-18):
c8600加熱組故障找廠商來修理都要求換整組的加熱組或是說不保證可以處理,
換新的加熱組要破萬維修不含零件也要2000元而且還不保證一定可以處理,所
以為了省錢加上老闆願意讓我胡搞瞎搞才有了這篇文章

首先要拆掉連接機殼和加熱組的三顆紅圈的螺絲,有一個超過畫面了,請大家自己
找一下

再來拔掉電源和訊號線就可以脫離機殼了

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上蓋得兩個螺絲卸下來後來有線會連在加熱模組上,
加上燈管也還有一個插頭在上蓋裡面要特別的注意不要用蠻力

拆掉電燈的插頭

得到兩個燒掉的燈管

請特別注意上下燈管的接頭差異
像是下面這張圖所示,上加熱器燈管的頭都是母座
下加熱管得頭都是公,在圖中有把他特別照位置擺放

接下來就是逆推,上機測試錯誤代碼以消除

楼主:
這個步驟忘了說,紅圈處的螺絲要拆,要不然側板拿不下來,燈管就抽不出來

楼主:
另外想請問一下各位,有人知道那個加熱橡皮上面有用一個c形的扣環扣住,
這個部份要如何拆
謝謝大家的回答

楼主:
附上找到的維修手冊,雖然我也沒怎麼看就亂裝

网友:
利害,請教這燈管在這裡的作用是提供加熱的來源嗎?
之前也有拆過加熱模組,可是不知道裡面有燈管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找到的維修手冊,雖然我也沒怎麼看就亂裝

兩個燒掉的燈管要那裡買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174290763
不知道是不是你們要的零件
你去沒沒蓋子網站收詢Epson c8600 加熱
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請問一下各位,有人知道那個加熱橡皮上面有用一個c形的扣環扣住,
這個部份要如何拆
謝謝大家的回答

你說的我猜因該是E型環要洩開
看E環多大_夠大可以用尖嘴撐開
不夠大要用尖型工具

楼主:
我就是用尖嘴頂不太開,不知道尖型工具工具長什麼樣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尖嘴頂不太開,不知道尖型工具工具長什麼樣子

五金行應該有賣
1手固定E型環不要讓它滑動因為要拍照所以沒入鏡
1手用尖型工具用力敲開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找到的維修手冊,雖然我也沒怎麼看就亂裝

哇,連這個都有,那大大您是從那找到的,
有沒有HP DJ1280的呢

网友:
真是厲害
原來E環可以這樣開
受教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金行應該有賣

1手固定E型環不要讓它滑動因為要拍照所以沒入鏡

就是這個東西,原來是這樣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連這個都有,那大大您是從那找到的,
有沒有HP DJ1280的呢

東西是在對岸找到的,如果你有需要的可能要去對岸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是在對岸找到的,如果你有需要的可能要去對岸找找看

嗯,了解,感謝大大撥空回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