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精彩的焊工技巧哦。。。。。
火..

楼主(2012-10-18):
這裡沒辦法直接連結視頻。。。。

完全不用熱風槍,辦到了熱風槍才能辦到的工作,甚至更簡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CUSwADP6DE

很適合大功率的粗勇烙鐵操作

看來大家會去找銅線來玩了。。。。

楼主:
影片的截圖解說

1.把絧線折成需要的形狀

2.加上焊鍚

3.等下面的焊鍚熔化即可取下IC(照片中的烙鐵應該是100W的平口烙鐵)

4.趕緊取下IC

5.其他形狀的IC也同樣如法泡製即可(夾子不好夾,用IC吸取器即可)

這對沒有熱風槍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加工方法。安全、無損。

剛剛突然想到,在這裡補充一下:

如果這種烙鐵不好找,應該可以用這種小型噴槍來替代。

因為火是平噴的,只是在烤銅線。不是直接對著元件或PCB板,不會傷到其他東西,且熱力一定夠大。
還有,如果把上面的銅線多做個二、三繞,那使用起來會更好用。
(用最小的火就行了,這種熱力再小也比烙鐵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片的截圖解說

1.把絧線折成需要的形狀

可以試試看........

网友:
拆可以這樣用

但要注意銅線重心的位置,要盡量中間,下壓的力道才會平均
用單芯1mm以下的比較好折,比較快加熱好

网友:
這個,真的是要給一個讚了!

网友:
這根本是考"鉗工"嗎,焊工都還沒練好說....

网友:
以前我就是這樣玩的 !!

我用的是一般的蕊線(花線)

加錫讓導熱平均 !!!

网友:
好棒喔 真厲害

网友:
天啊太強了,原來可以有這一招,下次來玩玩,話說我是弄"一陀錫"讓它熔,不過超醜的就是了

网友A:
這個很有意思!

應該重點在:

1 烙鐵溫度
2 銅的直徑(傳熱效率)
3 加熱的時間

看了一下,除了 BGA 零件,應該其它的 “多腳怪” 都可用這個方法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很有意思!

應該重點在:

這不難。

影片裡有說,看到鍚溶了就成了。加熱時間就是鍚溶的時候、溫度有沒有到還是看鍚溶。

也就是說溫度不夠強就溶不了。而溫度有點過強,這應當比較沒有關係,因為鍚溶就表示pin腳那裡的溫度到了。。。(太久當然就過熱了)

一切的一切就只有「鍚溶了」。

网友A:
突然想到,以前唸專科時,工廠實習用的這個東東,類似附圖的斧頭型烙鐵,用這個來加熱銅絲,應該很快的 ^_^

(PS 圖片來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41150611)

网友:
這我也玩過

不過真的是要功率大的烙鐵才夠力

不然加熱要等超久

還有 銅線要固定好

不然很容易燙到自己

网友:
太強了~真是增廣了見聞。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子解焊ic ,替代風槍,真強,來這才學得到東西

网友:
唬~真的是神人級的技術了~~~

网友:
缺點是銅線不耐用
因為助焊劑是酸性的
用久了銅線會因為高溫&酸而氧化&腐蝕

网友:
應該是古老的作法吧!費事又費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以前唸專科時,工廠實習用的這個東東,類似附圖的斧頭型烙鐵,用這個來加熱銅絲,應該很快的 ^_^ ...

台語:灰杯!!

网友:
好棒喔 真厲害 又學了一招

网友:
我在沒有熱風槍前.我多用小型噴槍.直接烘烤距離IC 10CM.也很好用.不能用免洗助溶劑.會起火

网友:
我除了四边有引脚的,都直接烙铁搞定

网友(2012-12-04):
話說這種技巧在我14年前唸高職時就有老師這樣搞過了

网友:
這種技巧讚了!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