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實作]電容降壓式小夜燈

楼主(2012-10-19):
剛好最近有需要小夜燈
網拍買了些0.68uF的電容來試作
材料很簡單
1.AC插頭 15元
2.二極體1N4007*4    送的
3.CBB電容0.68uF *1  約8元
4.大角度LED*5          約15元
5.開關*1                    烏骨雞學姐送的n_092|
6.做音響用剩的100uF 50V電容
總共約花了38元

電路簡單就不提供線路圖了
請看圖n_120|
LED兩端總電壓約16.xV, 在正常範圍內
唯有個部份必須注意!!!
第6項的電容一定要加
我試了兩次,沒加100uF電容再LED端的話
一上電LED就燒了......
請有興趣的朋友們注意一下

想做的朋友們可以下載excel計算檔
只要key入
AC輸入電壓(AC)        LED數量        LED單顆壓降(V)        電流(mA)
就可算出相對的電容值

謝謝觀賞~

附註:
此為試做品,所有零件線路都裸露以方便大家看清楚構造
下個做給家人用的應該會找殼裝起來比較安全n_167|

网友:
tone大,你不怕被電喔?

网友A:
沒電阻,燒led嗎?好可惜5顆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電阻,燒led嗎?好可惜5顆led

最近修東西常被插頭漏電電到一陣酥麻n_094|

可能是電容一開始充電電流過大燒掉的~
後來加上電容就OK了~不必加電阻也OK
因為都算過了~差不了太多n_118|

那5顆是用比較便宜的LED試作
燒了也不心疼n_116|

网友B:
這種白光LED沒看過咧...

网友:
讚喔!

原來要加個『濾波電容』咧…

我真的燒了好幾顆,一排 LED 就看著它們慢慢熄掉 XD
我可以繼續呼吸燈囉 \=3=/
http://pcbheaven.com/circuitpages/555_Breathing_Pulsing_LED/

网友:
庶民經濟
省電省錢
大家來玩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修東西常被插頭漏電電到一陣酥麻

可能是電容一開始充電電流過大燒掉的~

1.原先開機的瞬間電流是流過0.68uF電容沒錯.
2.後來並上的濾波電容,也是會在開機瞬間流過大電流(只是剛好旁路了LED兩端的瞬間高壓)
,此舉剛好保護了LED免於燒燬.但時間久了,開機次數增多了,難保電解電容耗損而形成開路.此時LED還是有燒毀可能.建議還是串個電阻以確保可長時間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原先開機的瞬間電流是流過0.68uF電容沒錯.
2.後來並上的濾波電容,也是會在開機瞬間流過大電流(只是剛好 ...

了解~
早上也有在考慮這問題
就電源方面省掉電阻的話功耗可以再降低
但就長久使用的確對電容比較傷
中間的取捨看個人摟!
畢竟這也是DIY的樂趣之ㄧ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白光LED沒看過咧...

這種LED黃色的部份大很多
會比一般的還要亮
我是在露天買的,用來照明挺不錯的喔!

网友:
實用diyn_116|

网友A:
0.68uF 會不會太大了?0.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8uF 會不會太大了?0.47uF

這是經過計算的,0.47uF電流可能會太小喔!
因為實際上還要扣掉二極體的1.4V壓降,所以0.68uF推5顆是剛好的!

网友:
大大怕被電的喔~~換做我不敢這麼做,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經過計算的,0.47uF電流可能會太小喔!
因為實際上還要扣掉二極體的1.4V壓降,所以0.68uF推5顆是剛好的! ...

我之前買的一個小夜燈,用0.47uF/250v 的 推12顆led + 670歐姆電阻,
只用半年,電容就壞了。

网友:
好厲害
先收起來
下次跟著做看看

楼主:
最後製作決定如下圖所示
上熱熔膠絕緣固定前先拍幾張照給大家欣賞n_116|

网友D:
tone 大大:

這種大晶片的LED用5個太亮啦,小弟的才用2個,半夜起床時就覺得非常刺眼,5個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ne 大大:

這種大晶片的LED用5個太亮啦,小弟的才用2個,半夜起床時就覺得非常刺眼,5個的話...

哈~LED用幾顆都會刺眼,建議往視線的方向照射
也比較不會半夜刺醒n_101|

网友A:
tone大,這個小夜燈保固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ne大,這個小夜燈保固多久?

是指可以撐多久嗎?
我點了幾天都沒問題~
用算的應該可以撐很久,實際上得測過才知道n_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