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EP31-DS3L CPU供電12V短路

楼主(2012-10-19):
這塊板子一通電就被嚇一跳,因為在記憶體旁有四顆PHASE LED,作用還沒去查

這是後來通電後,LED燈亮的圖,請注意旁邊的CPU假負載,跟4號燈

當初VCORE短路時,那顆LED燈一閃而滅,超像SMD電容爆炸的火光啊

不過這塊板子很適合我,因為我只會換MOS管

PWM IC的型號是ISL6634,GATE DRIVER分別是一顆6622跟3顆6612
用不同相的供電電路來比較上管的GD間阻抗,很幸運的就找出問題MOS管

28.35歐姆這個就是被擊穿的K3918,其實我是已經把它拆下了,但是為了拍照又擺上去壓住測量

下面這張是拆掉後,純粹只測量6612的UGATE跟12V間的阻抗,不過很糟糕的是這張代表圖被我拍爛了

下面是該顆壞掉的K3918的測量

正常的K3918,DS之間的二極體檔量測數據是這個

換完後,上真CPU的VCORE電壓

感動的開機畫面,但是我一直抓不到有代表性的畫面

記得第二張圖,照片左邊的綠色CPU假負載嗎?
要說到這個是因為,在PWM IC是ISL6334的板子
這個假負載可以說是完全沒作用,因為VCORE會是0
復位(RESET)也是低電壓,無復位,這是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是研究 葵花寶典 功力大有進步 !!

看來我也需要買一本來看看 !!!

网友B:
就換故障那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換故障那顆?

1.此電路中已先測得為上管短路,且為D-S間短路,但所幸僅有其中一顆為G-D間短路,故先將其換掉.
2.而前端的推動IC(ISL6612),當然有可能會連帶受損,只是在此場合,因MOS管上端電壓及6612電源供應端皆為低壓,故不若一般液晶電源供應器高壓側,因高壓開關管D-G短路(150V - 300V),而燒毀前端PWM IC .

网友:
補充:
1.記憶體旁有四顆PHASE LED,其作用應就是在提示,提供CPU的四相Vcore中,哪一相出了問題.
2.而相對應的LED特別亮,應是該相上管短路了,若是發生下管短路,電源供應器會起保護,而自動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研究 葵花寶典 功力大有進步 !!

看來我也需要買一本來看看 !!!

我是在附近的超市買的

架上還有易筋經跟其它的,不過我不好意思一次買太多本

但是,一次買一本,買很多次,好像更怪

网友C:
恭喜修復,可是您還要在熱機一段時間看看,或者用示波器看一下各相的波型;我碰過的都是需要一整相換掉,不然就會一直燒給你看~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一下就找出問題~小弟摸半天還不知這麼處理~沒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真希望以後遇到的主機板也能這麼容易就可以處理!

网友:
感謝圖文並茂解說,給我不少啟發   3Q....

网友:
恭喜完修~我只會換電容跟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復,可是您還要在熱機一段時間看看,或者用示波器看一下各相的波型;我碰過的都是需要一整相換掉,不 ...

J大說的是對的
果然沒辦法省錢
一開始我只用電表量上管輸出有1.2V,跟另外幾相輸出相同,G極也有量到電壓
寄望於isl6334的偵測以及6612的偵測,假設有正常工作
但是並沒有,用示波器量測其他相的G極有看到波形,量到這一相竟然是有電壓無波形
在此瞬間,K3918又被擊穿了,又回到原點啊

最終還是得花錢再買6612,將整相的3顆K3918全部換新
下面是灌完XP後的擷圖,至此應該才算完修,之前喊太快了啊

网友(2012-11-18):
引用 楼主:
J大說的是對的
果然沒辦法省錢
一開始我只用電表量上管輸出有1.2V,跟另外幾相輸出相同,G極也有 ...

嗯,我碰到的板都是給我燒的無怨無悔n_154|,絕不能偷懶~

网友D:
想請教j大,何謂一整相全換呢?是包含上下管全換,pwm ic~~那有含電感及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j大,何謂一整相全換呢?是包含上下管全換,pwm ic~~那有含電感及電容嗎?

GATE DRIVER: 6612
上下管MOS K3918*3

嗯,您說得讓我害怕了,我電容跟電感沒換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ATE DRIVER: 6612
上下管MOS K3918*3

因為我也曾遇過燒的無怨無悔的板,最終都無法完修,更恐怖的還有炸電容,炸的我滿臉豆花.......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放送.圖文並茂解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說的是對的
果然沒辦法省錢
一開始我只用電表量上管輸出有1.2V,跟另外幾相輸出相同,G極也有 ...

看了這篇維修過程,夠本了!
以前板子送別人修,想偷學…要請人咖啡、奶茶、點心
想想,來這裡還真幸福

网友:
以前聽同事說 MOSFET建議一整組換掉  避免燒整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