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AS ATP-1655 故障 POWER 詢問..?

楼主(2012-10-20):
基板

基板

基板

燒毀零件位置

燒毀零件位置

燒毀零件位置 (上面貌似 4148,下面是電阻)

燒毀零件

燒毀零件

燒毀零件

想請問有人知道,第二張圖紅圈圈處故障零件大小, 和第三張圖是MOS 還是晶體 ...??
               有三行字 最上是 ***H 第二行 ****70F  第三行 346281

网友A:
那顆MOS是AP03N70F
那顆電阻我看是"棕、綠、黑、金", 15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MOS是AP03N70F
那顆電阻我看是"棕、綠、黑、金", 15歐姆.

謝謝 MOS是AP03N70F ,電阻 15 歐姆 更換後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我最近這顆就沒那麼好稿
稿快一月才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pigoo還是有很好心的大大!

网友B:
我也接到一顆,目前沒有5Vsb,正在查當中.....

网友:
我的已完修,線路跑很久,第一級PWM的KA3843B電壓為8.2V,C28濾波電容100uF/25Vb已容量不足,剩下50uF左右,示波器看的波形不正常,更換C28後5Vsb出現,完全正常了!趕著交給人,沒辦法拍照,拍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接到一顆,目前沒有5Vsb,正在查當中.....

發帖上來看看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