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容器問題一問

楼主(2012-10-20):
小弟我學會簡易維修,在修理自家用19吋液晶銀幕發現1000/35v電容故障x2, 更新完後結果用至3-4月又壞,然後全電源版電容全更新結果又壞同樣1000/35v電容故障x2這樣反覆修了3-4次,在無解之下請求大大們教導小弟我該往哪方向檢修以免再壞依樣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耐壓問題??下次不妨試試1000/70V,或許能撐久些^^

网友:
同樣是換電容我的可以撐好幾年(我敢保固6個月),這就是經驗與技術。

网友:
電容品質是很大關鍵
以及是否有針對通病機種進行額外處理

网友:
電容很便宜所以可以買好一點的也有差,如果35V會造成此情形不如就跟樓上的大大講的一樣加大,我下會採用50V的,給你參考

网友:
PO圖來看看!!

有些故障是更換電容後會發生的!!

實際原因個人懷疑應該與ESR有關??  能力不足,還沒做過實證??

楼主:
我已裝機使用中, 那只好等再次故障在po圖片教導感謝各位大大協助

网友:
話說小弟也有一台vw91d也是同樣的狀況,不過嘛,我的解法是在它的上頭加了一顆散熱風扇用到目前(約三個月)還沒出過狀況,提供參考嘍

网友:
電容籌命是根溫度有很大關係的..

网友:
電壓加大一級可以好一些..

网友:
品質!!買日製.....耐溫有分105跟85~

网友:
又學到了,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网友:
該不會買到防冒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