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搞過 Android 裝到舊桌機或筆電上玩遊戲呢?

楼主(2012-10-20):
如題 是否有人搞過 Android 裝到舊桌機或筆電上玩遊戲呢?

近日接觸平板後(山寨)~ONDA VX610W 因而抓了些舊版遊戲~任天堂 超任 SEGA的遊戲~
可是呢~~~~~比如熱血高校~跑 跳...用觸控根本不能玩...可以這樣玩的只能說是神人了!!
而USB手把也都不能用~大陸好像有支手把能用就是了!!

所以想說~Android是否能安裝到舊型電腦上呢??

网友:
PC上面也有任天堂跟超任的模擬器啊

這個方案可能會比較好解決?

网友:
android x86
http://code.google.com/p/android-x86/downloads/list

http://www.android-x86.org/download

网友:
http://www.bluestacks.com/

玩切水果滿順暢的,要記得先裝其他的launcher才能看到google play

网友:
VirtuaNES
SNES
以上這兩個,
再加上XBCD,
就很好玩啦!

网友:
暈倒, 弄到電腦上不知道可以搞些什麼哩, 真是太厲害了
我想都沒想過可以安裝在 x86上面

网友:
這跟Android  沒關係吧 !
PC 上就有 遊樂器模擬器

网友:
1.單純玩任天堂用摩尼器就可以了!不必如此大費周章
2.PC當然可以裝Android系統阿(for Linux)

网友:
目前 andriod 要裝到個人電腦上,還是有很多限制的,會抓特定的硬體及只支援某些廠牌、産品。

或許將來能真正像 GNU/Linux 能真正支援到大部份的 PC 硬體,那就不是普通的帥了 ^_^

网友:
我有裝過android-x86在我的小筆電上,硬體好像都可以支援,無線網卡、相機都可以。
我是裝在class 4 micro SD裡面,玩遊戲畫面會很卡,一秒鐘大概0.5格...也就是說根本不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