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 有關家用電話 !! [已解決]

楼主(2012-10-20):
請問一般家用電話[聽筒]的阻抗的是多少 ???

网友A:
聽筒的阻抗? 是指喇叭的阻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筒的阻抗? 是指喇叭的阻抗嗎?

這種 [聽筒] 是不是跟一般的喇叭一樣我不清楚 !!!

所以想問一下 !!!

网友A:
我家話筒的構成很簡單, 就是一個喇叭加一個麥克風.
喇叭的阻抗應該是常見的幾種阻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話筒的構成很簡單, 就是一個喇叭加一個麥克風.
喇叭的阻抗應該是常見的幾種阻值吧.

對 !! 就是這個 !!

我家的 聽筒 應該是壞了 !!

我量不到阻抗 !!!

這用一般喇叭可代替 ??

网友A:
可以用8歐姆,小瓦數的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8歐姆,小瓦數的試試.

找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尺寸 !!

再試看看 !!

网友B:
那原來聽筒聲音很小的,是換小阻抗的喇叭就可以解決?
還是要在線路上加個電晶體來放大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原來聽筒聲音很小的,是換小阻抗的喇叭就可以解決?
還是要在線路上加個電晶體來放大音量?

這個分成兩個層面來說 !!

如果話機本來聲音就不大 , 換小阻抗的喇叭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

應該要外加個電路來幫忙 !!

聲音的大小並不只單純阻抗大或小的問題 !!

而是唯有阻抗匹配才能得到最大的輸出 !!

网友C:
如果電話提起話筒(沒有嘟~~~~聲音)有雜聲怎麼辦?

网友D:
電話聽筒的阻抗不太一定,大約是 32 到近 200 歐姆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電話提起話筒(沒有嘟~~~~聲音)有雜聲怎麼辦?

我家的一開始有雜音 , 因為那台話筒到話機的連接線接觸不良 !!

長銅綠 , 我刮一刮好了一陣子 , 後來越來越嚴重本來想把端子換掉 !!

結果找了好久 , 終於知道哪有賣 !!

但話筒卻聽不到聲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話聽筒的阻抗不太一定,大約是 32 到近 200 歐姆都有。

跟一般常用的小喇叭應該不太一樣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的一開始有雜音 , 因為那台話筒到話機的連接線接觸不良 !!

長銅綠 , 我刮一刮好了一陣子 , 後來越來 ...

把端子表面的電鍍層刮掉了,只會更糟糕,跟烙鐵頭不能硬刮的原因相同.

网友A:
我家話筒的喇叭型號是SD152B,阻抗是150歐姆.
跟一般喇叭的阻抗4~20歐姆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家的一開始有雜音 , 因為那台話筒到話機的連接線接觸不良 !!

長銅綠 , 我刮一刮好了一陣子 , 後來越來 ...

... 話筒端連接線端子有長銅綠 ,
如果是有長銅綠 ,  通常端子的出線端0.5cm內 ,  就算橡塑膠絕緣皮內部 銅線也會被侵蝕長銅綠 ,
有時候是這出線端0.5cm內 銅線被侵蝕到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話筒的喇叭型號是SD152B,阻抗是150歐姆.
跟一般喇叭的阻抗4~20歐姆不同.

我裝上小喇叭 8 歐 的 有聲音但比原來的小!

這個有規格型號 , 不知買的到嗎 ??

但電話本身是便宜貨 !!

如果太貴那就不划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端子表面的電鍍層刮掉了,只會更糟糕,跟烙鐵頭不能硬刮的原因相同.

是啊 !! 但是不刮也沒辦法用 !!

天氣潮濕就容易長銅綠 !!

想用刷子刷也刷不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 話筒端連接線端子有長銅綠 ,
如果是有長銅綠 ,  通常端子的出線端0.5cm內 ,  就算橡塑膠絕緣皮內部 ...

還好沒有那麼嚴重 , 就表面長了些銅綠 !!

稍為刮一下就刮下來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裝上小喇叭 8 歐 的 有聲音但比原來的小!

這個有規格型號 , 不知買的到嗎 ??

加個300:8的輸出變壓器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個300:8的輸出變壓器試試看吧!!

這是一個好方法 !!

可是要找個合適變壓器也是個問題 !!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個好方法 !!

可是要找個合適變壓器也是個問題 !!

電晶體收音機的小輸出邊壓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晶體收音機的小輸出邊壓器吧!!

謝謝提供線索 !!

目前 暫時 這樣用 !!

等有機會找到的話在加上去!!

网友G:
我也來報告一下剛拆了一組話機固障話筒好的下來量是128甌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來報告一下剛拆了一組話機固障話筒好的下來量是128甌姆

長的好像都差不多 !!!

如果阻抗在 100 ~ 150 之間應該是沒問題了 !!

我的量不到阻抗所以一定是壞的 !!!

用 8 歐的阻抗太低效果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