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 PRO 開機後風扇轉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2-10-20):
RAM,CPU和電源供應器交叉測試過正常

裸測開機後風扇轉一下就停,無法再開,推測為短路斷電保護

將CPU供電4PIN拔除,也是相同情況

用三用電表逼逼檔測試主機板上供電插頭處對地黃色為812 . 紅色為789 . 橘色為135 . 藍色為680 . 綠色不導通 . 紫色 681 . 灰色803

小弟為新手請各位指教接下來如何測試

之前斷句不對導致語意不詳

网友:
既然你推定斷電保護,那何來CPU、RAM電供正常之有?

既然你推定是斷電保護,且認為有短路,那就打對地阻值~
肯定會抓到不該短路的短路了,如果抓不到就推翻了你的
判斷...

网友:
短路現象!!  先查主機板供電的元件??

另外要PO圖上來,光測量POWER接腳阻值是不準的

网友:
把記憶卡及顯示卡 等先拔起,再逐一裝回測試看看.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主機板的對地組值看來正常.
電供以測試過了(剛才沒看到),那就先測主機板的mos管吧.

网友:
的確~~樓主敘述的有點矛盾,既然主機板處於無法上電狀態,如何測得cpu及記憶體的供電呢?如5樓的朋友說的,試著換一顆power試試看,情況是如何......如果情況依舊,我猜問題應該是會落在開機電路或 io 身上囉,這.......難搞喔~~~

网友:
藍綠阻值是不是錯誤?

网友:
可以檢查一下PWM晶片是否有空焊
小弟之前遇過幾張PWM空焊引起的類似故障
僅提供參考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我斷句沒斷好

我的意思是說RAM,CPU和電源供應器都有拔起來到另外的主機測試

另外也用另一組RAM,CPU,電源供應器測試也是同樣情況

主機板目測是沒有明顯燒焦處

再沒有上電的情況量

藍阻值為680 綠不導通

我在檢看看mos和epu晶片附近看看

网友:
重要的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我斷句沒斷好

我的意思是說RAM,CPU和電源供應器都有拔起來到另外的主機測試

綠無阻值這真奇怪,我無此主機板,但試量其他主板均有阻值.
在開機過程主板會讓綠線由高電位(如3.??V)變成低電位(0.0?V).
若無此變化需查修綠線相關元件.

网友:
樓主我發現您的主板還滿髒的喔~~一般我都是做完清潔後才會開始修板喔,有50%的機率做完清潔後,就恢復正常囉~~可見灰塵是多麼恐怖囉~~

网友:
有換過power試試嗎 有可能是power問題

网友:
這種骯髒的主機板~~請先清理乾淨在做測試吧~~

网友:
CPU過熱也會導致自動關機的情形!

网友:
CPU旁有12V供電需接8PiN 有全插嗎?如你標題説的可將這8piN先不插試試風散會停嗎?如不會停就是CPU12V供電損壞・ 有過保護裝置。可先試試

网友:
24PIN與8PIN的電源分開插上供電!!

測試方式,當24PIN與8PIN的電源都插上時,會短路保護

將8PIN電源,拆除再供電,故障依舊,表示短路非CPU供電電路,要查其他供電電路!!

如 RAM 、 南北橋 、 也極可能是 顯卡或是 BIOS供電電路有短路!!

若短路狀況消失,測量一下POWER供電電壓!!

CPU供電短路,MOS是調查重點???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

板子後來有清潔過了

將8pin拔除後再供電,故障依舊

POWER和cpu交叉測試過

最近當兵了不能馬上回覆了

网友:
今天才幫朋友看一片這個…雖然是固態電容…
但是朋友的那片…固態電容有傾斜一邊(不是很明顯)
看起來是底部鼓起…也有可能是固態電容有問題囉…

网友(2012-12-03):
大大, 提供個人經驗,讓您參考一下.............
那時侯用的是AM2 的cpu + ASus 的主板, 一開機風扇轉一下就停,
後來換了 CPU就 ok 了

网友:
大大~第一張圖有一顆8腳的ic,你把他拔起來清乾淨,再裝回去,
我曾經預過這樣的狀況~
我沒裝RAM下測試的~
也完修OK~
希望你完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