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570E 哪個按鈕是開機

楼主(2012-10-20):
找到部很老機,但不知是好是壞,插了電源,機的指示燈著,試個按各鈕都不著,是有特別方法開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試試看左右兩邊可有開關   難不成是聲控的(例如芝麻開機) 太厲害了

网友:
剛剛google到的
第一張圖就有解釋了
http://www.manualslib.com/manual/281770/Ibm-Thinkpad-570e.html

网友A:
好久沒回應了 .. 回應一下 .. 在左側有一開關往 上或下 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沒回應了 .. 回應一下 .. 在左側有一開關往 上或下 推

原來開機在左側有個開關
但開著機,畫面縮小了,怎樣可回復正常畫面

楼主:
在bios找到hv expanson 調較了,畫面回復正常
這ibm 570e p3 500mhz,ram 256m,開機顯示ram有320m,為何
若裝xp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bios找到hv expanson 調較了,畫面回復正常
這ibm 570e p3 500mhz,ram 256m,開機顯示ram有320m,為何
若裝x ...

這款NB原本的 OS 應是 XP ,背面應有標箋,

這樣的硬體規格上 XP 是沒問題的,上網、文書機都OK的,
以前在機關駐點時,單位裏用的舊機,用來作簡報還很方便的。

网友:
公司內也有1台IBM老機
變壓器也不見了
改天來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NB原本的 OS 應是 XP ,背面應有標箋,

這樣的硬體規格上 XP 是沒問題的,上網、文書機都OK的,

這部原本os是win98,但裝了win xp上網行得好慢,可能要裝回win98或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ios找到hv expanson 調較了,畫面回復正常
這ibm 570e p3 500mhz,ram 256m,開機顯示ram有320m,為何
若裝x ...

老大您很不用功喔...........這些資訊網路爬爬文章都找得到的.

570/570E主機板上內建64MB記憶體, 及一個記憶體插槽, 加上440BX晶片組限制最多只能裝雙面16顆粒的256MB PC100/133 SDRAM, 所以最大是320MB.

只裝XP是夠用, 只是現在的軟體每個都大得像怪獸, 不怕硬碟狂唉的話..........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部原本os是win98,但裝了win xp上網行得好慢,可能要裝回win98或2000

哦!看來腦筋不管用了,常常會記錯..........

若是裝回舊版本,建議您用win 2000 會比較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看來腦筋不管用了,常常會記錯..........

若是裝回舊版本,建議您用win 2000 會比較穩定........... ...

那裡可找到win2000下載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裡可找到win2000下載呀

這恐怕有難度.........

記得有前一陣子,清理掉的廢光碟好像有原版的 WIN95,98和2000,不過序號是在cd 片外豰,早都分家了進回收場了.........
無法幫忙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恐怕有難度.........

記得有前一陣子,清理掉的廢光碟好像有原版的 WIN95,98和2000,不過序號是在cd  ...

找到cd碟裝回2000,但不行,說現在系統新過2000裝不到,應怎麼辦
請忙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cd碟裝回2000,但不行,說現在系統新過2000裝不到,應怎麼辦
請忙指點謝謝 ...

硬碟要清空吧!
然後用光碟開機來安裝,好像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