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29 吋CRT 電視 紅外線接收模組 的問題

楼主(2012-10-20):
Panasonic  TC-29SB1 CRT 電視 無法遙控,換新遙控器 也是一樣, 可能是 紅外線接受模組故障
但不知道該買哪一種型號來換 ?
網拍有在賣  TL1838 萬用接收模組,這種可以用嗎 ?
請各位維修高手 指教一下 !  感謝

网友A:
可以解焊下來,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一下,都有在賣,一個30幾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解焊下來,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一下,都有在賣,一個30幾元吧。

多謝回應!
若是有修過或是了解這型電視  接收模組的人
可以告知型號,或是替代品 這樣更好 !
不知道型號可能要多買幾個來試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回應!
若是有修過或是了解這型電視  接收模組的人
可以告知型號,或是替代品 這樣更好 !

一般發射器壞的機會比較大.
如果找不到一模一樣的接收模組,
可以跳一下 pin 腳,
電源, 地線, 訊號才三條而已蠻好抓的.

网友:
型號有些在 收接IC 上面,找看看

网友:
圖片放上來.

网友:
這是好老的機型,如果按鍵是有抽屉的那種,通常是軟排不良,可拆看看,軟排如果有漏電就一定要換新的,通常是海邊山上最容易發生(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