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聲寶的AK-W407ML手提音嚮讀不到MP3是雷射頭有問題嗎?

楼主(2012-10-20):
請問各位大大,有台AK-W407ML手提CD/MP3音嚮現在只能讀CD,但卻讀不到MP3,請問這是雷射頭有問題嗎?如果調整雷射頭旁的可變電阻可以解決嗎?

网友:
你MP3是透過USB介面還是光碟片做介面?

光碟片的就是MP3解碼電路可能有問題,請確認
你燒錄的格式、MP3檔案細節匹配你的播放工具
,詳閱說明書...

楼主:
MP3是光碟片的方式

网友:
  这个机器楼主平时一直用么?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你先照我说的做做看:用棉签蘸无水乙醇(不要太湿)擦一下镭射头透镜再试试看;再不行,用电吹风机对着镭射头吹一下(温度不要太高,远离点),之后再试着播放Mp3碟看看。还不行的话,那可能是镭射头老化了,你有相关的动手能力的话,可以试着调整一下镭射头PCB上的镭射功率电位器。

网友:
透過光碟片卻可以讀取音樂CD....

你音樂CD是正版的還是自己燒錄器燒的片?

難道是挑光碟片?

楼主:
回大大,CD是正版的和自己燒的播放都正常,就是MP3不行,這機子是真的有很長時間沒使用了,到近期才又有需要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CD是正版的和自己燒的播放都正常,就是MP3不行,這機子是真的有很長時間沒使用了,到近期才又有需 ...

那就沒理由MP3不行啊,代表光碟機讀取正常....怕MP3撥放功能有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沒理由MP3不行啊,代表光碟機讀取正常....怕MP3撥放功能有異常

聽起來像是MP3解碼部分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