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換燈管後,發現壓力克上的三張反光紙薰黃了

楼主(2012-10-21):
今天又有一台可以練習換燈管,這次就比較熟練了
不過來來回回還是拆裝了4、5次。以前不知道要整片壓克力版拆起來換。

但今天換的這樣,可能燈管壞的比較嚴重,把壓克力板上的三張反光紙都薰的黃黃綠綠的
導致2組燈管換上後,螢幕上方也是黃黃的!
下面就很正常,很亮

請教這有辦法處理嗎

网友:
還沒遇過這種!!基本上都是燈管問題~~
上面"舊"~下面"新"~但大大一起換上下!

网友:
換燈箱吧

楼主:
我有換燈管,但反光紙上半部整個被薰的黃黃綠綠的。
壓克力還ok!
只能換掉那三張反光紙嗎
我不清楚這部分是否每款面板都通用。還是我只指名這片面板的反光紙,找殺肉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換燈管,但反光紙上半部整個被薰的黃黃綠綠的。
壓克力還ok!
只能換掉那三張反光紙嗎

這要請教盧大??
用酒精或穩潔擦看看~
但基板上那三片因該是一樣!

网友:
不要用酒精,會有擦痕,表面會擦掉就不能看了
三片中有兩片 我曾經用酒精擦過,進水而已,越擦越糟 後來找殺肉品換

网友:
找舊品(好的)差不多尺寸的自己加工換上吧

网友:
更換燈管的標準動作應該確定高壓板的狀況,再來就是將新燈管測試一下,可以用治具先點亮燈管,然後逐一蓋上偏光膜確定沒有灰塵,最後蓋上玻璃面板確定光源勻稱,,之後才上鐵框.因為拆卸面板盡量一次就搞定,否則容易產生亮線.偏光膜基本上都可代用只要注意擺放順序.

楼主:
原來那個也叫做偏光膜喔?我以為那只是反光紙!
我想說偏光膜是在液晶內外的內偏光膜、外偏光膜
我是一拆開就有看到變色,臨時沒的換所以還是照樣裝回去
等下次遇到有面板掛的19寬,再拆出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