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W5500閃紅燈10下!

楼主(2012-10-21):
想請教各位
收尋過各位高手的文章
發現SONY閃紅燈1~8下,有可以參考的故障點
不過若是閃10下,不知道是否有可以查詢的故障點呢?

www.youtube.com/watch?v=w5vJIcQlcAA&feature=plcp

网友A:
10下很像是燈管,開機瞬間會先綠燈嗎?如果會先綠燈,先量電源是否正常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下很像是燈管,開機瞬間會先綠燈嗎?如果會先綠燈,先量電源是否正常輸出。 ...

會直接閃紅燈的說
沒有先出現綠燈

网友B:
哇 又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又是壞了

wecan大
不知道閃10下紅燈有其代表之意思嗎?
因為手冊只有到8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
不知道閃10下紅燈有其代表之意思嗎?
因為手冊只有到8下而已

只能說主板故障
也就是 ad壞

网友C:
FYR

KDL- 32/37/40/46 W5500        self diagnostic

LED        Flashes Error Description                Error (Comp Ref)
02             Main Power                                   Error Pwr_Err
05             DC_Alert3                                     DC_Alt
06             Backlight                                       Error Bck_Lgt
07             Thermal                                        Error Thm_Err
08             Audio Error                                   Aud_Err
10             Digital FE/BE Error                        Dig_Err
12             HFR Error (T-Con)                        Hfr_Err
13             Balancer Error                              Bal_Err
14             T-Con Error                                 Tcn_Err

楼主:
引用 网友C:
FYR

KDL- 32/37/40/46 W5500        self diagnostic

10             Digital FE/BE Error                        Dig_Err
應該也是主板上面的數位訊號有問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