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拍找到奇美故障30吋電腦螢幕

楼主(2012-10-21):
連結地址
小弟現在沒有閒錢購買,但是覺得自動關機、插頭拔起再插電,我覺得應該是濾波電容的問題,畢竟面板OK。可以買的機會很大,不知道有沒有人嘗試,順便PO個文來分享~

物品敘述:
面板無亮點無橫線或直線

友喜歡請自己來載螢幕本人無寄送因為大台 都請自請3Q

有接PS3用DVI轉HDMI用來打遊戲或看RD 解析度可到1080I要接DVI 才有1080I.

奇美30吋電腦螢幕(請看說明)售出無退 機型N3302

可接PC DVI或VGA使用,聲音需外接喇叭. 可接色差子 S端子 AV端子, 聲音需外接喇叭.

偶而會有開機後會自動關機.

如開機使用正常就可一直使用.不正長時就將電源拔起3分後再插電就正常有時時間要久1點.

電腦螢幕30吋螢幕無聲音需外接喇叭音箱 無亮點 螢幕面板無損壞破損.

物品只能自取不寄送可以接受才下標 須開車來載.  可以接受才下標 避免爭議 無保固 售出無退.

附贈AV切換器4進1出X1

附贈8公分風扇+變壓器12V X1 加強變壓器散熱

网友:
30吋的電腦螢幕好大,這要有空間擺得下才成^^

网友:
2k,說不定用沒幾天內偏光膜就變質!要考慮考慮?

网友A:
太貴了!
前幾天才殺掉一台同型號的,故障狀況完全一樣---偏光膜(內)變質了,而且這台價格我至少可以買三台同樣狀況的機子。

网友B:
這台兩千我那天去抬那台32吋花了400大洋不就算賺到了,換了兩顆電容搞定,不過最後還是全部電更換日系電容,免得撐不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貴了!
前幾天才殺掉一台同型號的,故障狀況完全一樣---偏光膜(內)變質了,而且這台價格我至少可以買三台 ...

昨天同行搞了38台30吋鏡面7-11退下故障機廣告機聽說還有300多台
因為他今天要去大陸參展
要我今天去幫他拆外加面板測試
面板友達和奇美
面板良率不高...
公板可接電視天線
明天又要裝回去退貨
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同行搞了38台30吋鏡面7-11退下故障機廣告機聽說還有300多台
因為他今天要去大陸參展
要我今天去幫他 ...

哇~三十多台?是不是可以讓渡一台給小弟練功?
因為24吋機種以上故障的都幾乎都要1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兩千我那天去抬那台32吋花了400大洋不就算賺到了,換了兩顆電容搞定,不過最後還是全部電更換日系電容 ...

看來要到資源回收場才能挑到這樣的價錢了。小弟看來看去網拍賣故障的機種價格都很高~不敢下手,也怕自己對問題不瞭解,所以不敢嘗試。目前止停留在維修LCD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同行搞了38台30吋鏡面7-11退下故障機廣告機聽說還有300多台
因為他今天要去大陸參展
要我今天去幫他 ...

以前公司也搞過廣告機,但都只有 PC 和網路部份,LCD 顯示器都由另一家包商負責,
不過這類廣告機都是在冷房空間,故障的部位會在面板嗎?如果故障在面板,那回收率就偏低了!

BEER 大,有工作最好啦!辛苦有錢賺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公司也搞過廣告機,但都只有 PC 和網路部份,LCD 顯示器都由另一家包商負責,
不過這類廣告機都是在 ...

面板受潮居多導致
面板玻璃排線接促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貴了!
前幾天才殺掉一台同型號的,故障狀況完全一樣---偏光膜(內)變質了,而且這台價格我至少可以買三台 ...

版大,小弟想找一台故障的 22~24吋 LCD。不知道您那裡可否脫手一台給小弟練功用?
麻煩版大,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小弟想找一台故障的 22~24吋 LCD。不知道您那裡可否脫手一台給小弟練功用?
麻煩版大,謝謝~ ...

小尺寸的目前並沒有,只有一台是缺料的,換板划不來,

有機會幫您留意,不過您的地點在那裏?預算價位是多少?如果入手價再加運費太高不划算,
還是不建議,當然純練功,入手的故障障機,最好還是要有完修的機會才有價值..........

网友D:
這台 印象 面板 偏光會壞 ~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台 印象 面板 偏光會壞 ~所以~~~~

就是壞內偏光膜,同一系列也有掛Polyvision,有30吋和32吋的都是偏光膜變質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壞內偏光膜,同一系列也有掛Polyvision,有30吋和32吋的都是偏光膜變質的通病! ...

版大,請問壞偏光膜的現像是什麼?能在無訊號的狀態下檢測嗎?還是說要有畫面才看得出來?例如說在資源回收場,老闆只准插電測試的時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的目前並沒有,只有一台是缺料的,換板划不來,

有機會幫您留意,不過您的地點在那裏?預算價位是 ...

小弟的練功地點:高雄縣。(要跑一趟台南也不成問題)
價位 1K~1.5K 都 OK。
狀況就麻煩您先行察看了。不然壞面板或是一些嚴重的問題,修起來就沒成就感了~
麻煩版大了。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的練功地點:高雄縣。(要跑一趟台南也不成問題)
價位 1K~1.5K 都 OK。
狀況就麻煩您先行察看了。不 ...

確實2k有點高!!必經修好最多3k~4k.....版上既然可以收到1k以下~小弟也很希望有一台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實2k有點高!!必經修好最多3k~4k.....版上既然可以收到1k以下~小弟也很希望有一台練功 ...

20吋以上一台1K 以下,小弟在高雄的資源回收場都找不到這價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的練功地點:高雄縣。(要跑一趟台南也不成問題)
價位 1K~1.5K 都 OK。
狀況就麻煩您先行察看了。不 ...

高雄有點遠,20~24吋應不會太高,如果含運費在在1k以內,再通知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吋以上一台1K 以下,小弟在高雄的資源回收場都找不到這價錢~

那可能你沒跟店家很"嬤級"!!但小弟我也沒有~~畢竟這也是所謂的通入。
很看多很多版上大大都是一兩三~!革命十次成功,也有可能那一家已被某個大大簽約!!
所以這很難說~~W大就努力幫妳中!
20~24修好應該可以賣1.5K左右!!加油~~等大大PO成功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可能你沒跟店家很"嬤級"!!但小弟我也沒有~~畢竟這也是所謂的通入。
很看多很多版上大大都是一兩三~!革 ...

其實回收場也...新手也不是難進入
而是自己想法與做法
沒有打不進去>>不要用錢札
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雄有點遠,20~24吋應不會太高,如果含運費在在1k以內,再通知您.........

謝謝版大的幫忙,那就麻煩您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可能你沒跟店家很"嬤級"!!但小弟我也沒有~~畢竟這也是所謂的通入。
很看多很多版上大大都是一兩三~!革 ...

小弟不是要拍賣啦,因為目前修過的機種只有17、19、20,我想找一台 22~24 給家人用的,若要做拍賣這行生意,可能沒有時間,而且經驗不足。應該說練功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回收場也...新手也不是難進入
而是自己想法與做法
沒有打不進去>>不要用錢札

嗯~不要用錢。我看過幾個老闆,都是香菸、啤酒掛在嘴邊,幾乎都是「見錢眼開」,不靠錢可以打成一片,廚了錢以外我想不出來有什麼辦法了。難不成我下次帶可樂、花生、香草瓜子去作朋友?哈哈~開玩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不要用錢。我看過幾個老闆,都是香菸、啤酒掛在嘴邊,幾乎都是「見錢眼開」,不靠錢可以打成一片,廚 ...

香菸、啤酒者只是個導火線!!當然不適每個業者都這樣~~有時是老闆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菸、啤酒者只是個導火線!!當然不適每個業者都這樣~~有時是老闆娘..

呵呵~還真的是這樣哩。但是小弟本身菸酒不沾,看來我得動動腦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還真的是這樣哩。但是小弟本身菸酒不沾,看來我得動動腦筋了。 ...

帶大大成功交小弟我一下!!因為我跟你一樣~~所以也不知道怎樣破門而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帶大大成功交小弟我一下!!因為我跟你一樣~~所以也不知道怎樣破門而入

瞭解~屆時我會開班授課,教大家如何不用菸酒進入資源回收場的神秘地帶。
抱歉一問,請問大大哪裡人?

网友:
拿鈔票砸他就行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不要用錢。我看過幾個老闆,都是香菸、啤酒掛在嘴邊,幾乎都是「見錢眼開」,不靠錢可以打成一片,廚 ...

其實跟回收場老闆要博感情不一定要煙酒,我本身也不煙不酒啊,一樣也是有跟幾場的老闆感情不錯,有貨也都會先打電話來要我先過去看,我看完不要他再讓放著讓別業者來收或再等上面的來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實跟回收場老闆要博感情不一定要煙酒,我本身也不煙不酒啊,一樣也是有跟幾場的老闆感情不錯,有貨也都 ...

那大大要不要交一下??讓我們這些晚輩學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瞭解~屆時我會開班授課,教大家如何不用菸酒進入資源回收場的神秘地帶。
抱歉一問,請問大大哪裡人? ...

彰化!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大大要不要交一下??讓我們這些晚輩學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好,主要還是要常去,不要怕被拒絕,再來就是我有時要是有去買飲料喝就會順便帶一杯進去,當然並不是每次啦,必竟我也沒有每天喝飲料,或許我遇到的老闆和小姐都還不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彰化!您呢?

小弟高雄~雖然有點遠。但還算是一家人啦。南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覺得還好,主要還是要常去,不要怕被拒絕,再來就是我有時要是有去買飲料喝就會順便帶一杯進去,當 ...

小弟覺得不要怕被拒絕很重要,但是您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嗎?您是表明自己是維修者(買回修好轉手賣)?還是自用(買回送修自己用)?還是仲介(買回去給上游的維修廠家)?因為我都怕對方知道我是維修者,有能力維修,怕老闆不讓給我,所以其中有一家回收場我都是表明自己是個「白痴」,上一次去逛的時候就說家人要一台壞掉的螢幕,我要買回去給電腦公司修。其實那台我換了電容就OK,也確實是給自己家人用,後來再去那家回收場,就跟老闆說上次那台液晶修好花了六百,他還說:「喔~工道價錢啦。差不多啦 」但我覺得這樣下去「ㄅㄞ」不了多久~但是就怕對方知道我的底細~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覺得不要怕被拒絕很重要,但是您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嗎?您是表明自己是維修者(買回修好轉手賣)?還是 ...

直接表明我是維修後再賣,其實這個沒有什麼,他要賣多少跟你是什麼身份沒有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大,小弟想找一台故障的 22~24吋 LCD。不知道您那裡可否脫手一台給小弟練功用?
麻煩版大,謝謝~ ...

今天在回收場有看到22.16:9 20 20...5:4
有大約5台各尺寸

22那台腳鎖螺絲醋已無外蓋
也有19
還有一台17吋超優鏡面面板應該不到1年
如你要明天沒被拿走幫你拿..運費自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高雄~雖然有點遠。但還算是一家人啦。南部啦。

版上很多高手在高雄~~到時有問題!!最差還有很多左右護法~~不賠大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在回收場有看到22.16:9 20 20...5:4
有大約5台各尺寸

Beer 大,請問 22吋與20吋兩台 面板是好的嗎?若是電源板的問題小弟可以維修,更換邏輯板也OK。麻煩版大報個價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表明我是維修後再賣,其實這個沒有什麼,他要賣多少跟你是什麼身份沒有差 ...

小弟是打「可憐牌」,跟他說弟、妹打電腦需要,所以上次一台技嘉19吋才算我400。算是有便宜到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打「可憐牌」,跟他說弟、妹打電腦需要,所以上次一台技嘉19吋才算我400。算是有便宜到啦。 ...

已經被收走了在幫你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經被收走了在幫你留意

沒關係~還是先謝謝 BEER 兄的幫忙,接下來麻煩您多關照了。謝謝。

网友:
用來練習的液晶電視你們都從回收廠取得嗎?
我本身做電腦門市的,大部分只能收到液晶螢幕,都沒液晶電視
說到這個,我應該把招牌或LED 寫個回收液晶電視,說不定能收到個幾台來玩玩
液晶電視很少碰,我也想收個幾台來練練
之前修過的液晶都是自己家裡的,公司的37吋壞一次(換了AD板),家裡的32吋壞一次(電源板爆電容而已)。
如果說我店門門市回收,一般行情32、37、42我大概要收多少呀

我也好久沒跑資源回收廠了,以前CRT螢幕價格好時,我也常跑
甚至3.5頓開去尋寶,戴整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