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0LTF 高壓板 尖銳音

楼主(2012-10-21):
這張高壓板只要瀏覽背景是白色的畫面,就會發出尖銳的激激聲,喇叭也會伴隨發出同樣的聲音,
畫面則是會出現水平雜訊,聲音主要是由高壓板發出來的,型號是HIU550B

另外想請問一下,高壓板上面這些
H823 3L22
H104 3L50
規格是什麼,GOOGLE一下,查無資料Orz

高壓版補焊之後,高壓版的聲音沒有了,狀況是有比較好一些,但還是無法完全解決。

主機板
除了右邊四顆小容量的沒有材料,剩下的都換了。

另外一片電容實在太多了Orz

目前聲音像是從面板傳出來的...是燈管嗎Orz?

网友:
這塊我有好幾片都是好的
變壓器先補焊 看看

网友:
變壓器部份及周邊元件要查!!

网友:
異常震盪..

网友:
T-CON換掉應該就好了

网友:
是喔!TCON+1
樓主請轉移一下目標

网友A:
你聽到的尖銳因是哪一種聲音??

是持續的 一 一 一 一??

還是  斷續的 ㄘㄘㄘㄘ??

另外可以用短水管或吸管確認一下異音出處,才好判斷??

高頻異音通常是變壓器或電容器的部分,LCD也可能是燈管或是燈管的線路,就是高壓部分居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聽到的尖銳因是哪一種聲音??

是持續的 一 一 一 一??

比較像是 一 一 一 一
我照wecan大的意見補焊之後,高壓板沒聲音了,現在聲音聽起來就像是面板(燈管?)發出來的,
仔細聽的話,有垂直波紋的區域,才會發出聲音。

這幾天比較忙,還沒有時間去拆更內部,到時候再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較像是 一 一 一 一
我照wecan大的意見補焊之後,高壓板沒聲音了,現在聲音聽起來就像是面板(燈管?)發 ...

量一量 24v的供電 有沒有異常
再來(懷疑)是 燈管喔
如時間(充裕)也將 (燈管)檢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較像是 一 一 一 一
我照wecan大的意見補焊之後,高壓板沒聲音了,現在聲音聽起來就像是面板(燈管?)發 ...

有可能燈管線破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燈管線破皮了???

花了500$買了一塊新的T-CON,換上後已經正常~

完修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500$買了一塊新的T-CON,換上後已經正常~

完修囉~

贊 完修 恭喜啦

楼主:
結果沒有完修,現在畫面反轉180度,試機的時候沒裝上殼沒注意Orz....
糗大了

原來是T-CON買錯了,原版是V296W1-C1 , X7,買到的是V296W1-C1,
沒注意到X7,還好沒燒掉...

网友B:
新T-CON跟壞的T-CON拿起來比對一下
你會發現在主IC右上有四顆電阻的位置不一樣
把新T-CON的電阻重新移焊到跟舊T-CON電阻一樣的位置
應該就好了
不然就去跟賣家換一片

网友:
研究真是透徹。好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T-CON跟壞的T-CON拿起來比對一下
你會發現在主IC右上有四顆電阻的位置不一樣
把新T-CON的電阻重新移焊到 ...

我好像搞砸了,換過去之後,畫面右半邊跑到左半邊,剩下的一半變成雜訊Orz

舊的T-CON,拆下電容測量後,發現33uf的容值正常,47uf的剩下30uf,
33uf的沒有材料,拿了47的焊回去,結果變白屏...
但是之前異常畫面的狀況已經沒有出現就是,等弄到新的33uf焊回去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B:
那四顆電阻我記得都是10k的
另外t-con的左上角也有要換地方的電阻
至於那幾顆有極性的電容
我建議全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四顆電阻我記得都是10k的
另外t-con的左上角也有要換地方的電阻
至於那幾顆有極性的電容

其實不用更改(阻抗)來做分壓動作
試試不換(零件)方法

楼主(2012-11-28):
報告,將原T-CON上面的33及47uf電容換新,異常震盪不再出現,已完修。
看來容值不同,還是不能隨便代用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聲寶的.也是用這片T-CON.換新的情形一樣
結果也是把原T-CON上面的33及47uf電容換新的.他就好了
不過我沒有33uf的都換47uf的一樣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