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冷氣壓縮機剛啟動10分鐘內是最耗電的嗎?大約差多少?

楼主(2012-10-21):
因為店裏一台5噸的冷氣.為了省電.有時人少的時候會調高溫度.人多時則會調低.
再加上溫度感測不是很準.有時調28度.但室溫一直還是30度.冷氣必須又再調降.
但聽說冷氣壓縮機剛啟動10分鐘內是最耗電.最好不要這樣一直調反而耗電.還說壓縮機會容易壞.
是想請問是否有人去測試過壓縮機剛啟動10分鐘內及之後大約差多少耗電.及壓縮機反覆啟動會容易壞嗎?(用了十多年沒壞過壓縮機)
(冷氣非變頻.我知道壓縮機停止送風狀態時是最省電的.不考慮送風狀態).感謝回答

网友:
壓縮機走走停停間格過短是耗電又容易故障沒錯
冷氣本身都有貼規格表
一般會貼在操作附近
會有寫啟動電流跟額定電流
建議你多裝幾台電風扇
因為有風在跑來跑去
能避免局部太冷太熱狀況
減少死角又會冷空氣分散均勻
溫度感應器也比較準確
如此一來溫度就不需要往下調或調來調去
別裝太大台出來的風過大
會讓人不舒服感
這是會流失客人的

网友:
瞬間電流應該是 LRA
運轉電流 4A ,啟動電流就大約是 40~50A
啟動後看系統大小
小的大概在1分鐘內就可以降至約4A
大的可能就2分鐘吧
系統有問題,電流就會一直保持很高
線圈有問題,大概就會保持在啟動電流,然後跳閘

楼主:
感謝2位回答.原來啟動電流這麼大.但2分鐘內應該還好.
像營業用的冷氣噸數較大.店內又有一些電器用品發熱.
有時一不注意節省.電費相當驚人.
不像家用噸數小.且吹的空間小.冷度容易達到設定範圍.所以比較省.
也確實像一樓大大講的.我裝很多電風扇.冷氣要省一定要配合電風扇吹比較涼.
沒辦法經濟不景氣客人少.電費又漲.賺的都給台電了.

网友A:
m556 大:一台5噸的冷氣(50000btu)約23a(單相)起動要乘以5至6倍=115A這是公試
自己算就知道常啟動也不好(壓縮機)還有壓縮比

网友:
除啟動瞬間外,冷媒高低壓側異常也會導致壓縮機耗電量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56 大:一台5噸的冷氣(50000btu)約23a(單相)起動要乘以5至6倍=115A這是公試
自己算就知道常啟動也不好(壓 ...

請教一下我今天用電流表去量接冷氣電源的電箱.因為電是3相有3條線.我每一條都去勾.每條大約14A.
請問這樣3條的總電流要怎麼算?

网友:
三相電的系統,有二種不同的方式描述電壓及電流,一種是由輸電線的觀點,另一種則是由電源或負載的觀點。
三相電的輸電線為三條相線,線上流過的電流稱為線電流,而二條相線之間的電壓則為線電壓。
若考慮三相電源或負載,流過任一相電源或負載的電流稱為相電流,任一相電源或負載二端的電壓則為相電壓。

楼主:
感謝回答.我今天又有去電源箱量壓縮機剛啟動的電流.
好像只有瞬間幾秒之後從15a降到13a之後維持在14.5a
大約1分鐘.好像變動不大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我今天又有去電源箱量壓縮機剛啟動的電流.
好像只有瞬間幾秒之後從15a降到13a之後維持在14.5a
大 ...

你用的是數位式的鉤錶嗎?

指針式的比較容易看到那一瞬間的大電流

數位式的因為取樣時間不夠短…
不能捕捉那精彩的一瞬間

楼主:
我用的是數位式的鉤錶.聽到壓縮機啟動的聲音.再馬上去看電流表時已經是15a.所以沒看到瞬間的最大值.
所以瞬間的最大值應該是短短幾秒內?
只是不知道上述說的電是3相有3條線.我每一條都去勾.每條大約14A.
這樣3條的總電流是多少?

网友:
只是不知道上述說的電是3相有3條線.我每一條都去勾.每條大約14A.
這樣3條的總電流是多少?
沒有這種說法---------------這樣3條的總電流是多少?流過任一相電源或負載的電流稱為相電流

网友:
這樣3條的總電流是多少?
如要回答應該是要看用在那兒------------用在電阻就乘3------用在馬達就成根號3-----------
因為有相位問題

楼主:
感謝回答.原來這麼複雜.如用在上述5噸冷氣.如果換成w瓦數會比較好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