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冷氣遙控器常接收不到的處理經驗

楼主(2012-10-21):
我店裏用的分離式冷氣.室內機是隱藏在天花板內配合風管出風.
遙控的接收控制器則黏在天花板上.但遙控常常要按很多次才接收到.靠很近到接收器旁遙控也是不行.
換新電池或新遙控器狀況一樣.甚至請修冷氣的師傅把整個接收控制器換掉還是不行.
弄到冷氣師傅都說他也沒辦法了.
結果...
遙控的接收控制器本來黏在天花板上.我就想乾脆改個位置.以後方便直接按接收器的開關啟動冷氣就好..
結果改個位置後竟然遙控也變正常了.不會像以前一樣按幾十次才能開關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出為什麼接收器改個位置遙控就便正常.
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接收器旁有日光燈干擾吧.換的位置離日光燈稍遠.
目前只能想到這是最有可能的原因.

再補充一下讓這題更完整.剛剛又去網路搜尋一些案例.除了日光燈.省電燈泡會影響.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就是緊急照明燈充電中也會.
而我之前遙控接收器的位置也剛好離緊急照明燈也很近.
所以有類似問題者也請列入考慮吧.

网友A:
接收器角度的問題
日光燈太近是被日光登擋到不是干擾

网友B:
照明設備是省電燈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角度的問題
日光燈太近是被日光登擋到不是干擾

不可能被擋到喔.因為距離接收器5公分按遙控也是一樣.就知道有多誇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明設備是省電燈泡嗎?

省電燈泡跟日光燈都有.我剛剛還去網路上搜尋關於日光燈干擾遙控.確實有很多案例.
尤其是有些電視遙控器.也會遇到此問題不能遙控.也確實不只日光燈.一些省電燈泡也會.
所以家裏如果有些電器不能遙控.換了遙控器也一樣.就必須考慮燈光干擾問題.

网友:
您的裝機方式跟我家類似也
不過我家剛好相反我把搖控器掛在牆邊
昨天可能家人背包包經過不小心碰到POWER鍵
不知不覺開了3小時才發現>"<
所以我現在把電池先拿掉了必免誤觸

网友:
這問題真的是常被乎略
非常值得注意的!
感謝版大的提醒

网友:
你 接收器的IC 大概不能抗環境強光,你可以用 TSOP 1138 試一下。
或是PDF上有註明可以抗環境強光的紅外線接收IC 即可。
冷氣師傅會電子電路嗎?

网友:
他們應該沒想到會有消費者把遙控的接收控制器黏在天花板上

网友:
這就是問題的點
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找圖片支持我的論點

网友:
m556大,是否能提供照片。接收控制器黏在天花板上的、改變位置後的、及接收控制器拆開後的電路板照片
、還有冷氣廠牌型號。

网友:
日立壁掛變頻冷氣.會針對某節能燈泡.會產生誤判動作.
若已安裝.發生此狀況.可要求公司更換新版接收機板!

网友:
省電燈泡干擾遙控器的案例太多了,狀況大多是時間性無法遙控,若是電視遙控有時還會出現,壓選台鍵後手已經放開了,但是他還是不停的跳台,只要把省電燈泡關掉這些問題都好了

同樣的問題以前我也有發文過,站上網友他們的經驗是黃光的省電燈泡比較會干擾白光比較不會,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的確一些遙控家電會在說明書內註明環境光源,尤其是使用電子安定器的日光燈或省電燈泡,會有干擾遙控接收的可能,若是發生干擾必須要更改光源與設備間相對位置,以避免或減輕症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