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遠端訊號傳遞,可以雙向

楼主(2012-10-21):
各位大哥

小弟有事一問,消防廣播主機在a區2F ,我的監控室在b區1F間隔很遠500米以上
問題
1.消防移報,設一個乾接點遠端復歸,不走實體迴路,因為附近就有區域網路,想借有網路傳輸需搭配什麼設備

感謝回答

附件的照片可以用嗎?

這可以嗎

這可以嗎

网友A:
不用實体線路,要考慮是否在停電狀態,網路尚可用嗎?
還是認為停電,安全就不用管太多了?

网友B:
圖片上的康耐得C2000 是個 [ RS485/232轉 網路TCP/IP] 的東西
你需要找人寫一微控制器軟體可以收 RS232  信號
這個控制器再接到消防移報的乾接點遠端復歸

網路另一端(即監控室) 執行康耐得內附虛擬串列(串口)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實体線路,要考慮是否在停電狀態,網路尚可用嗎?
還是認為停電,安全就不用管太多了? ...

網路IT機房及消防跟區域走道照明目前是跟機房的ups串一起,後面串發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上的康耐得C2000 是個 [ RS485/232轉 網路TCP/IP] 的東西
你需要找人寫一微控制器軟體可以收 RS232  信 ...

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嗎?加什麼設備,最好簡易型,不要plc之類的
拉實體線路~真的有困難

感謝回覆~

网友:
之前看過報導有類似的 Open source , 2011前五名吧~
叫 Netduino plus 含網模組 約美金35元 C# 開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嗎?加什麼設備,最好簡易型,不要plc之類的
拉實體線路~真的有困難

那麼 換個想法 不跑區域網路  試試公司室內電話分機網路
---------------------------------------
消防廣播主機在a區2F   .... 公司應該有多餘電話室內分機空號
那個地方裝一專用電話分機   電話分機響鈴線路稍微改一下拉到  遠端復歸接點
假設分機號碼999
你撥通分機號碼999    分機響鈴去  觸動遠端復歸接點

网友:
我用看起來很麻煩的方式表示…

k-fire. 消防廣播主機
k-loc. k-fire所在位置
k-pc. k-loc附近的電腦

w-loc. 監控室
w-pc. w-loc 裡的電腦

k-pc 和 w-pc
1.可以透過區網直接互通?
2.這兩台都 24 小時開機?

k-fire 的輸出透過某謎樣裝置傳到 k-pc
然後 k-pc 上所執行的某軟體收到訊號,再轉發訊號到 w-pc
接下來 w-pc 想做什麼,看軟體怎麼樣

免佈線,重點在寫軟體和那個謎樣裝置
如果 k-fire 本身就有 232 / 485 的話,那就好弄多了,直接佈 485 的線
如果連這條 485 的線都不想佈,那就想想怎麼把訊號轉到 k-pc 吧

网友:
"DI 乾接點轉網路" 搜尋一下,跟你貼的商品應該是類似的功能

不過,這種東西價格就非常.......

网友:
修正

我看了它的手冊.
用它的管理軟件.
可以.
(2012-10-23 11:49修正 )
要同一網路.

网友:
支援乙太網路.
網際網路不知.

它有附通信協定  .
可以自己連結軟硬體.

网友:
透過網路的方式互丟訊號我是使用adventech ADAM6060,台北跟高雄透過adsl互傳relay

网友(2012-11-20):
一個乾接點遠端復歸
用電話可以嗎
http://tw.myblog.yahoo.com/td-so ... 2&l=f&fi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