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三款USB充電器拆解

楼主(2012-10-21):
家裡剛好有好幾個USB充電器,所以拆來看看~ 單純拆開而已 給大家研究XD

A、B款來源不明~別人不要撿來拆的
C款是很久以前(四、五年有了)買來充ipod nano的,但也忘記價錢,一兩百吧
所以這篇應該也沒辦法提供市面上充電器的選擇
反正這東西一分錢一分貨吧(XD?)

只有C款有做Data電壓, 空載量了一下D+/D-約1.4v/2.0v

外觀

外觀

A款

C款是旋轉插頭的設計。外殼標籤已經不在

网友:
第二個編號B一看外殼就知道是山寨常用模具
一打開果然是山寨電路
鑑定完畢

网友:
3個都用光耦合,鑑定完畢

网友:
雖然不懂。但是感覺A的好一些,請指教。

网友:
外殼長得跟B一樣的 通常電路也都長得一模一樣

一樣爛

网友:
採用光耦合ic不好,請教何解

网友:
其實B也還沒到濫的地步,我也只有B的,用料也差不多,用來充手機小電還OK,便宜的東西其實也不會太好,不過還算能用吧,不過B空載時電壓比較高(別使用再精密儀器上還算可用),不像他寫的只是正負0.5V,不過用來充電還算OK,有用段時間了,感覺還好。

A和C用料都比B好,B是連保險絲都沒,A提供的安培數較高,因此有電感穩定電流加電容穩定電壓,C看起來是有IC控制的樣子,猜測可能有充好電換燈或斷電功能。

网友:
A與C比較好,至少用了整合型電源IC
但A在回授電路中使用431,且加上輸出CLC電路,相較之下C比較簡陋

网友A:
我是和這位賣家買這種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79590413

它的輸入電壓蠻廣的,轉換效率也不錯,有93%...

我是用印表機的電源供應器30V/1A作供電,這樣輸出就有5V/5A以上!!

改接個雙層USB座,就很好用了......

只要可用USB充的,都把它拿來當充電器,電流充足....

网友:
用這種做小夜燈不錯啦,大家手上一定很多充電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和這位賣家買這種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79590413

用到125度的電解電容與Marcon的固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到125度的電解電容與Marcon的固態...

那賣家是在做專業視聽的,才會知道這種好物的用處!!

不過它賣的怪東西還不少,不過那價格還蠻誠懇的....

像我也有買那 pioneer的車充,至少電流足A才夠充一些有的沒的!!

像車充電流足不足,拿來充平板就見分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