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充電電鑽如何換電池芯?

楼主(2012-10-21):
底部是鎖螺絲的已可順利拆下,但頭部感覺有東西卡住,請問紅圈處的機構,應該再怎麼處理,才能把整組電池拆下來?

网友:
這種電池要暴力解剖才看的到裡面???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使用到原廠的急速充電
也只有這一顆電池沒有第二顆可以更換
建議你參考我的作法
把原有的電池組捨棄(一顆1.2V電池假設$100-,10顆就要$1200-)
把電鑽內的電源接觸點焊線出來,電池改用6/ 2.3A鉛酸電瓶*2串聯
注意不要搞錯極性,並且預留一組充電的外露接點
最後把兩顆電瓶與電鑽底部黏起來即可
我是使用AB膠(環氧樹脂)
後續的充電方式,我是使用12V / 1A的傳統式變壓器
經過橋是整流+電容濾波之後,空載電壓約12*1.414=16.968V (理論值)
實際使用上是屬於一般標準充電速率,大約需充6~8小時

該電瓶為傳統式日光燈型之避難方向指示燈的電瓶
價格低廉,取得容易,
露拍一顆$100-

以上改裝實例,我已經使用超過三年了

网友B:
雄大我也一直有一個疑問,請教一下,這種電瓶裡面有沒有水,有水的電瓶可以倒置嗎?因我之前做一個LED照明燈,一直不敢倒置,但借別人,別人都會倒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雄大我也一直有一個疑問,請教一下,這種電瓶裡面有沒有水,有水的電瓶可以倒置嗎?因我之前做一個LED照明燈 ...

這類型的電瓶
正確名稱應該叫"密閉式鉛酸鈣蓄電池"
它裡面用的電解質是屬於糊狀
可以直立&側倒
嚴禁倒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類型的電瓶
正確名稱應該叫"密閉式鉛酸鈣蓄電池"
它裡面用的電解質是屬於糊狀

感謝雄大解惑~~

楼主:
請問雄爸爸,你已成功拆下,可否請問我畫紅圈處應如何拆才可拆頭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雄爸爸,你已成功拆下,可否請問我畫紅圈處應如何拆才可拆頭部?

我的是螺絲拆解完畢之後就可以直接抽出來了

网友C:
用電瓶,續航力不錯,可是重量比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電瓶,續航力不錯,可是重量比較重??

那要不要考慮改用"磷酸鋰鐵電池"

网友D:
哈~我也是用改的!
原廠電池真的是太貴了啦~1顆要$1200左右...
我是用12V的密閉式機車電池來改
只花$400多元
比較重沒關係的啦~可以像啞鈴一樣~順便練練手臂的力量

网友:
下次來試試看

网友:
因為這類電動工具屬於大電流,比較適用的電池有鎳鎘、鉛酸、鋰鈷/鋰錳(一般俗稱的鋰離子電池)、磷酸鋰鐵(LFP),改裝可以依照這些電池下去選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使用到原廠的急速充電
也只有這一顆電池沒有第二顆可以更換
建議你參考我的作法

雄爸:
   太神了吧!! 我用的是 筆電的鋰電池 3S2P,只是最近感覺電量變弱了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我也是用改的!
原廠電池真的是太貴了啦~1顆要$1200左右...
我是用12V的密閉式機車電池來改

把線延長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線延長就可以了!!

回Antlu大
我另一個電池就把它改成用線來延長的"有線式"的啊!
(改好後幾乎沒在用...)
方便的是:任何DC12V的電力來源幾乎皆可使用
缺點是...有線的牽絆...外出工作不便...
那這樣倒不如直接使用AC110V的電動工具會比較強勁有力

网友:
真的是好厲害
就是要多爬文
多吸取大大們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Antlu大
我另一個電池就把它改成用線來延長的"有線式"的啊!
(改好後幾乎沒在用...)

改裝電池腰包,這樣應該還可以保有部份行動力

网友F:
頂部紅圈處可能卡得很緊,用一字起子或刀片插入將金屬片頂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Antlu大
我另一個電池就把它改成用線來延長的"有線式"的啊!
(改好後幾乎沒在用...)

+1 我是用100蕊的花心線延長
工作室內接電源供應器,外賣就夾電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頂部紅圈處可能卡得很緊,用一字起子或刀片插入將金屬片頂出.

對阿 用一字起子力頂就可以出來了
那邊沒有東西卡住. 不用到破壞外殼的地步.

這種都是大電流的 要買來自己換還是要多多小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雄爸:
   太神了吧!! 我用的是 筆電的鋰電池 3S2P,只是最近感覺電量變弱了一些!!

鋰電池電量衰退,丟進冷凍庫1~3天再充電
感覺性能有提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鋰電池電量衰退,丟進冷凍庫1~3天再充電
感覺性能有提昇~

popcorn 大: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