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007WFP

楼主(2012-10-21):
請問我的LCD會不定時掉電
拆開後電源板上的電容有先換新
可是問題還是無法解決
我想可能是PWM Current Mode Controller  有故障
那原用200A6  那可以用203D6代替嗎?

网友A:
那個電壓會掉電

有5V 12V 3.3V

网友B:
LCD會不定時掉電@@!!

虛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壓會掉電

有5V 12V 3.3V

全機無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會不定時掉電@@!!

虛焊嗎???

基板.電源板以補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板.電源板以補焊

樓主 …… 將燈管及ad 移除後還會如此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 將燈管及ad 移除後還會如此嗎 ?

螢幕現在可用
可是有時會象有人把插頭拔掉又馬上插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螢幕現在可用
可是有時會象有人把插頭拔掉又馬上插上

樓主 …… 說實在的,您這台沒圖,也沒量測電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

倒是可以幫您……
多唸幾句 ……~~ 機器不壞,好運快來~~ …

网友:
檢查您的AC插座是否有空焊(也可以換1條電源線試試看)
還有就是按鍵檢查看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D:
2007WFP,沒記錯的話主電源板供應單一電壓給USB模組兼DC-DC板與背光,USB模組兼DC-DC板會轉換多組電壓給AD板,可能問題在DC-D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 說實在的,您這台沒圖,也沒量測電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

倒是可以幫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樓主,,,,, 此台 DELL 2007WFP , 是用外接式電源,,,  問題要查, 外接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此台 DELL 2007WFP , 是用外接式電源,,,  問題要查, 外接部份!!!!!      ...

這台是內建電源
有一組18V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是內建電源
有一組18VDC

樓主……請您用指針電表,單測電源的18v , 表針要掛在輸出上,觀察電壓(電表指針)變化,如電壓會降,則主攻電源,分區量測觀察出是那裡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您用指針電表,單測電源的18v , 表針要掛在輸出上,觀察電壓(電表指針)變化,如電壓會降,則主 ...

單測電源的18v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測電源的18v 正常

樓主 …… 再請全機裝好並上電,量測 ad 給高壓板的 on/off (應該是 3.3 v),請使用指針電表觀察表針的變化… 如有擺動,主攻ad 板 !

网友:
SW測量過了嗎?

网友:
此機是(內置)變壓器的  單1輸出19V
基本上18V電壓是夠的 但是怕電流值不穩
檢測方法請參考樓上(10樓)狼大提供的資料  從USB模組那邊追5V跟3.3V電壓或許會有收穫

网友:
會掉電,應該是外接的適配器電壓輸出不足了吧??

接個電壓表在LCD使用時觀察電壓變化情形,波動幅度太大,電源裝置要檢修

或接示波器看看波形狀況!!

网友:
投樓上大大一票!!看外不電源~~
常發生~~可以的話~拆開等他NG時在量測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7WFP,沒記錯的話主電源板供應單一電壓給USB模組兼DC-DC板與背光,USB模組兼DC-DC板會轉換多組電壓給AD ...

剛才測試DC/Dc板不接AD板不會掉電

网友:
之前有碰過一片,DC-DC問題輸出電壓異常把AD板零件打穿,結果整張AD板電源對地短路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測試DC/Dc板不接AD板不會掉電

這部分是如何測試的???

可以的話附圖比較能夠理解???

网友F:
Dell 2007fpb 國外維修整理 提供參考

常發生故障點
1. Inverter 板 :高壓線圈NG  --> 沒壞要記得補焊焊點
2.AD 板: U13  U5   --->因壓降有發熱 LDO NG 及旁邊電解電容要更換 (U5 LDO 輸出輸入腳跟一般1117系列不太一樣 請注意)
              主IC NG  ----->少發生
3.USB/降壓板電解電容全更換後)
a.主要是由19V降壓 轉出12V (給專屬speaker用)
                                                 3.3V(給AD板 U13 U5)
                                                 5V  (USB 功能)
b.USB/降壓板不接 system無法工作
c.SMD diode NG 最常發生  ---->建議更換40V 2A  (注意散熱)
SMD dioede S4  1A(就是一般DIP 1N4004 SMD版) 兩個一組 因內部Vf不同導致 低Vf的會輸出較大電流 最後NG

d.U2 LDO NG:旁邊電解電容 因熱NG

e.3A fuse NG

故障時AD板上電壓
電路圖
附件USB/降壓板正常工作時電壓參考

2007 USB 002 (2000x1500).zip (781.75 KB, 下載次數: 113)

PS:附件有搞錯  20121026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ll 2007fpb 國外維修整理 提供參考

常發生故障點

大大故障時測量3.3V沒電
那我是要查Q6
U13
U5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大故障時測量3.3V沒電
那我是要查Q6
U13

duncan 大
請問U13.U5.Q6要用什麼型號代

還有ZD701是什麼東西

网友:
U13 952T43 ( 1.8V 1A)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952T43

U5  950T65 (2.5V 1A)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950T65

Q6  2sj598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J598

U2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90030/ETC/G960T63U.html

ZD701  不知道 沒人提到 還要找看看 (可不可以給各ZD701的照片 看上面的零件標示 說不定還有機會找出來)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